急,为什么漏电保护器开关会跳闸?

楼主(2010-06-15):
        各位大侠:我在维修过程中碰着一怪事,就是当饮水机一查上插座,漏电保护器开关就跳,而此时插座上的电源开关并没有合上,用电笔检测,插座上开关控制的是火线,并没有得电,一旦把饮水机插头拔出,复位漏电保护器后就可以合上。检测地线也没有发现有电压,不知什么原因会导致漏电保护器动作?

网友A:
换一台饮水机试试吧。

网友B:
查一下电源线绝缘啦,估计是线的问题

网友C:
有加漏电保护的线路后端所接负载之零线与保护地线是不能相通的!先检查饮水机内部接线

网友D:
剩下一个可能性。

就是零线和地线短路了。

网友E:
插座开关控制确认是火线吗?饮水机零,地绝缘有问题?

网友F:
   饮水机绝缘肯定有问题,如果火线接地时,电流从水机外壳及插头插座进入零线,通过漏电保护器,引起漏电保护。

网友G:
插座开关是1P的,控制火,插座的零和地接反了。(和漏电开关点比较)

网友H:
 有剩餘電流,也就是說,零線接地了,導致負載輸入輸出電流不平衡

网友I:
看这像是零线接地了,或者是饮水机内部有问题,先换个别的设备插下,看看效果,能确定是那部分问题了

网友J:
饮水机内部有问题,饮水机的零线和外壳相碰与地线短路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有加漏电保护的线路后端所接负载之零线与保护地线是不能相通的!先检查饮水机内部接线

同意所说的。

网友L:
你把饮水机的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接反了,倒换一下!

网友M:
插座内部有问题吧,一插进去,内部零线与火线弹片碰一起了。

网友N:
第一饮水机絶缘有问题。第二插座上控制是火线但饮水机可能是零线与插座的火线接通

网友O:
彩云之滇东北 ztlyil
| 2010-06-15 10:13:15 楼主 各位大侠:我在维修过程中碰着一怪事,就是当饮水机一查上插座,漏电保护器开关就跳,而此时插座上的电源开关并没有合上!!!用电笔检测,插座上开关控制的是火线,并没有得电,一旦把饮水机插头拔出,复位漏电保护器后就可以合上。检测地线也没有发现有电压,不知什么原因会导致漏电保护器动作?

各位朋友:请你们回答问题时看清楚题目啊!!楼主注明是:就是当饮水机一查上插座,漏电保护器开关就跳,而此时插座上的电源开关并没有合上!!!换句话就是讲,整个插座都是没有电的!因为楼主补充说明了用电笔检测,插座上开关控制的是火线,并没有得电。这就是说插座是用开关管开停的,因此不存在火线落地的问题。也就是说,楼主的饮水机插入插座时,插座的开关是关闭状态的,插座的插孔是没有电的。试问一下,谁见过饮水机的注塑插头会接反?不排除有这样的厂家?请问楼主是不是讲了假话?若是没有,假如饮水机的O线与地线相接,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吗?那么你的饮水机就不能用了,至少在常理来看一定是非常的旧与残缺,让一些小的动物咬伤了电线短接了。请检查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请你检查一下,你的插座是不是流动式的?插座内部的接线是不是松脱了,一动就会引起O与火线相碰造成漏电保护器动作!

总结一下:一、饮水机有问题

                           二、接线乱,线路管理差

                           三、  楼主讲大话,或是没有将意思完全的表达出来。或是漏了重点没有讲出,因为,这条题目本身的漏洞非常 大啊!希望各位朋友们指正!

网友P:
零线跟地线接通啦,你把饮水机的第3个脚剪了就没事啦。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检查一下饮水机内部接线,应该是零线接地了

网友Q:
应该是引水机内部的零线和地线短路了,你先把引水机里面的地线先拆掉,再去判断问题

网友R:
把你的插座换一个你试一下。

网友S:
有可能是漏电保护器有问题,我是做设备的,遇到过,负载端什么也不接,一通电就跳。

网友F:
   请问楼主你的怪异问题解决了没有,希望你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T:
引用 网友F:
饮水机绝缘肯定有问题,如果火线接地时,电流从水机外壳及插头插座进入零线,通过漏电保护器,引起漏电保护。

你的零、地概念不清楚。零线有回流很正常,漏电保护器不检测零线电流;保护地线正常时没有电流,当漏电保护器检测到该地线有电流(一般在毫安ma量级)时即跳闸。当零地混接或接反就会引起漏电保护器跳闸。

插座开关没有打开漏电保护器就跳闸,漏电流从何而来?

网友F:
对:无法登录 关于

引用 网友F:
饮水机绝缘肯定有问题,如果火线接地时,电流从水机外壳及插头插座进入零线,通过漏电保护器,引起漏电保护。

你的零、地概念不清楚。零线有回流很正常,漏电保护器不检测零线电流;保护地线正常时没有电流,当漏电保护器检测到该地线有电流(一般在毫安ma量级)时即跳闸。当零地混接或接反就会引起漏电保护器跳闸。

插座开关没有打开漏电保护器就跳闸,漏电流从何而来?

内容的回复:无法登录先生, 请你把现在常用的电流型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及接线方式熟悉一下,请你把‘零’‘地’概念解释一下。

网友F:
   如果楼主提的问题属实,我个人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楼主家火线接地,饮水机也漏电。接地火线.>经过饮水机外壳>插头>漏电保护器>零线形成回路引起漏电保护器跳闸.

网友U:
引用 网友D:

剩下一个可能性。

就是零线和地线短路了。

你的上级漏电开关太灵敏了  地线和零线短接在一起了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我检查时的确是火线关闭的,而且原来饮水机插在墙插座上,我换了一个墙插座插上,也出现该问题,我就用一个带开关的插线板来试,插线板上的火线未合上时,一插上饮水机漏电保护器就跳,原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我怀疑是饮水机出了问题,饮水机的零线和地线碰在一起来,但因饮水机有特殊螺丝未能拆下,同时,也在保修期,因此建议他们找饮水机维修点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