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机是否需要重新清洗轴承加油?

楼主(2010-12-25):
请问各位:新电机在更换时是否需要对轴承重新加油?另外,要加油需要加多少的油?

网友A:
一般不需要   不放心的话可以打开小盖看看,加油的话加到轴承室的2/3就可以了。

楼主:
嗯,我们换新电机一般都要求加油,但我就是不太清楚这一点

网友B(2011-02-05):
新电机先打开油包盖检查,看看是不是润滑油。(有的厂家轴承里加的是防锈油)这点很重要!

网友C(2011-03-17):
学习了,我还不知道呢。

网友D(2011-05-10):
新电机都要加油,厂家是不会给你加多少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