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变频器报alarm 14故障

楼主(2010-08-11):
    在生产过程中,一台danfoss变频器报alarm 14故障,为接地故障,通过检查,发现电机接线盒内有一相电源线有点磨损,造成接触到机壳,导致变频器报该故障。

网友A:
说明danfoss变频器报alarm 14故障是正确的!!呵呵

网友B:
总算没有误报 我这里经常误报,真正出现接地故障是电流互感器损坏,500圆更换电流互感器板子后解决问题

楼主:
开始我也是怀疑是电流互感器损坏,都要准备拆下变频器了,后来想想,检查一下接线端子看看,就发现了问题。

网友C(2010-10-07):
修过好多台VLT5000,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