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1-01-23):
一次在跟班过程中,出现机械式温度表温度达到150度左右了,而pt100传感器温度才110度左右变动,控制要求温度120度,为此,我们检查了所有蒸汽管路,并采用替换法进行维修,但一时又找不到相同型号的传感器和机械式温度表,后来重新领了一个温度传感器更换上恢复正常,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直接去判断温度传感器的好坏?

网友A:
       首先排除信号电缆故障。然后把PT100的接线全部断开,用万用表检查电阻,然后用绝缘电阻表检查电阻体接线端子和外壳的绝缘电阻,都正常可以判断电阻传感器正常。你的故障现象,我判断是电阻体内潮湿,造成电阻偏低。

网友B:
我们有这款可以直接显示温度的,精度很高.QQ465732188

网友C:
把PT100热阻拆下来在现场冷却到自然温度,用万用表测量其电阻值可以判断热阻的好坏。

楼主:
有时间试试

网友D:
传输线路接口处,可能有水份,有种现象

网友E:
温度通常是不会突变的。

网友F(2011-03-08):
用万用表检查下输出信号4——20ma值 ,大体估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2011-08-09):
直接把信号线甩开   用万用表打PT100的阻值在对照分度表就可以判断是好事坏

网友H:
联系电话:0531-81318383-666
    传真:0531-85826040
联系人:李静
E-mail: jinkejd@163.com
http://www.jnjkjd.com

网友I:
现场断开PT100的接线,用标准电阻箱送信号。如果显示准的话,就可以排除线的问题。基本上就是PT100坏了。

网友J(2012-04-12):
我们有一块仪表专门检测温度传感器故障的。电话18696626291

网友K(2012-05-26):
买传感器 选品牌   九纯健品牌 主营温湿度变送器,数字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压力变送器,仪器仪表,温度测量仪,温湿度测控仪,无纸记录仪,短信报警器,照度变送器温湿度变送器,数字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压力变送器,仪器仪表,温度测量仪,温湿度测控仪,无纸记录仪,短信报警器,照度变送器 欢迎选购   15810948051  010-57422588 qq786765663

网友L(2012-11-28):
我的现场一样出现过这种情况,PT100测量正常工况100度,拆除测量正常显示140欧,临时替换法更换PT100后正常,拿到常温检测正常后用高温热风枪进行加温加温到180度时发现铠装热电阻前端部分有轻微雾气冒出,断定此为泄漏点进水后渗透造成贴片PT100短路,品牌为罗斯蒙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