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 VLT5000变频器报alarm 14 故障的原因?

楼主(2010-10-03):
    我车间有一台danfoss VLT5000变频器报alarm 14 故障,在查找的过程中,有人判断为电机接线盒内的地线没有接好(就是压紧螺丝没有压紧)造成的,也有人说电机的地线可以不接,电机仍然会转,不知这地线没接好会不会导致变频器报alarm14故障?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是接地故障,指的是变频器内部的故障报警。

一可以查看主板损坏没有,

二可以看下传感器,

三可以看下相关过电流,短路检测电路。

该故障也可以理解为过电流或者短路故障。

网友B:
VLT5000系列的alarm 14 故障好多,修过几台。大多是继电器卡坏。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C:
我修过1台30KW丹佛斯5000变频器,频繁报监督工作, 是电流互感器坏,更换后正常

主要是3个电流互感器输出电流不平衡报故障

网友D:
R14报警多数是电流检测磁通元件损坏;

合肥神马电气丹佛斯变频器一级代理,指定维修中心:13956081500

网友E(2019-09-26):
引用 网友B:
VLT5000系列的alarm 14 故障好多,修过几...

严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