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DCS设置原因?????

楼主(2004-10-08):
急寻DCS设置原因????? 大家好呀,我是钢厂制氧厂空分生产维护仪表工,我们厂测量空气流量和各种流量用的是孔板流量计然后用S-1151差压变送器变成4----20mA电流信号传给DCS,在DCS上组态的时候,需要对信号开方设置,但是有的流量一开方设置就和现实中的流量不对了,而且相差还很大了哟!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计算方法有错?有流量公式的

网友B:
1、 信号源传输是否正确? 2、 如果是老设备就不存在设置上的问题,看看A/D转换板是否 正常?

网友C:
是不是1151差压变送器的输出已经开方了.

网友D:
一。看孔板的差压计算是否正确,与差压变送器量程设置是否对应。 二。没开放就队,也可能是变送器本身带开方功能。

网友E(2010-10-20):
变送器输出的4-20mA信号,已经是开方好的流量值了,只要在DCS组态中把零点、满程对应于4-20mA及可。即4mA对应流量的零点,20mA对应流量的满程。

网友F:
1151差压变送器的输出已经开方了

网友F:
一次表头为线性刻度,1151差压变送器的输出已经开方了 .

网友G(2012-05-03):
是不是测气体的流量不对了?气体测量还要进行温压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