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故障修理

楼主(2004-12-10):
我单位有一台安川CIMR—G5A41850变频器,185千瓦,制动单元型号为CDBR—4220B,使用大约一年。制动单元烧坏(内部管子短路),绕线式限流电阻阻值为3Ω烧断及变频器起动接触器线圈断路损坏。请问李春发师傅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多谢了!

网友A:
估计电源电压偏高造成的,安川G5变频器的辅助电源R1、S1及制动单元都要根据电源电压选取电压档(有一短接片),如果实际电压不止380V而你选取380V档,则容易造成上面情况!还不清楚给我电话020-88281886。

楼主:
更换变频器内大接触器,3欧姆电阻及制动单元后,运行一星期工作正常,本人还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各位分析。

网友B(2005-09-26):
有无锡的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