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系统检修规程

楼主(2008-06-07):
1 总则
1.1 主题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书规定了AB—PLC5/20可编程控制器的日常维护和大修的内容;适用于A—B公司的PLC—5/20可编程控制器,A—B公司其它系列PLC产品可参考使用,我厂采用AB—PLC5/20具体配置I/O模块数量如下:

数量 类型
AI AO DI DO
工号
100#备煤 2 19 12

200#煤灰锁 4 8 4 6
526#生化处理 3 4 6

1.2 编写依据
AB公司的PLC—5/20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相关技术资料。
2 概述
2.1 系统简介
PLC—5/20可编程控制器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综合计算机技术、自控技术和通讯技术而开发的一种工艺控制器。在其内部执行顺序控制、逻辑运算、定时、计数和算术运算以及数据传输、比较、诊断等功能,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可双机冗余配置。为网络及其他计算机通讯提供较为完备的硬件、软件及接口。
PLC—5/20可编程控制器通讯扩展机架和电缆可连接A—B公司提供多达90多种模块以满足开关量、模拟量、离散量以及过程控制的特殊要求,最大可支持4096个I/O点。其中1771系列I/O为工业过程中被应用最多最广泛的I/O模件。PLC-5/20系统由处理器组件、操作站、控制网络、I/O模件和通讯模件组成,系统结构见下图。

Control Net

I/O Link

现场生产过程 DCS等外部设备

2.2 环境技术标准
2.2.1 对系统供电要求
标称电压:230V AC、120V AC、24V DC。
允许范围:±15%。
2.2.2 对接地要求
主参考地接电阻:<5Ω
2.2.3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10-28℃。
相对湿度:20%-80%(无凝结)
2.3 PLC-5/20系统主要模件
PLC-5/20系统的要模件见下表。

模件型号 名 称
PLC-5/20 处理器模件CPU
1771-P7 电源模件
1771-SDN 通讯模件
1771-ASB 远程I/O适配器模件
1771-IBN 数字量输入模件
1771-OBN 数字量输出模件
1771-IFE 模拟量输入模件
1771-OFE 模拟量输出模件
1771-PD PID模件

2.4 操作员接口及编程系统
2.4.1 操作员接口
开放型人-机接口的设备,采用RSView32运行Wndows环境下,它读取PLC-5/20的数据并以彩色动态图形的方式显示工艺流程图、工艺参数输入输出值、报警、趋势等。带有操作键盘可实时监控工艺过程。RSV iew32提供先进的功能齐全的工具允许在线修改图形显示、位号地址、节点地址等组态内容,也可以离线方式工作来进行系统开发。
2.4.2 编程系统
便携式编程终端系统用Rslongix5系统软件包以及支持它的硬件。通过专用通讯电缆连接可编程控制器,可以用来存储数据、过程监控、编辑梯形图、生成信息报告以及上传下载功能。还可以被连接到调制器、计算机或其他带有RS232串行通讯接口的设备作为数据终端。Rslongix5系统软件具有编辑和诊断功能,在梯形图程序开发和诊断时可接省时间,在线帮助系统可以帮助用户熟悉软件的特点及PLC指令集上的特殊信息。
3 日常维护与检查
3.1 系统日常维护项目
3.1.1 检查控制室、机房的空调工作是否正常。
3.1.2 检查环境温度、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
3.1.3 检查系统处理器、电源模件、通讯模件、I/O模件和电池状态指示灯是否正常、有无故障报警,并及时处理。
3.1.4 检查所有电缆连接件、插头、卡件有无松动或破损的现象。
3.1.5 检查系统风扇、机柜风扇运行是否良好。
3.1.6 每月对系统做清洁工作,包括对机箱表面、软盘驱动器、键盘、鼠标和屏幕等进行清洗。
3.1.7 每月对风扇、过滤网清扫,保障系统运行在良好的环境下。
3.2 故障诊断与处理
3.2.1 系统故障处理的步骤和所要注意的事项
3.2.1.1 故障处理前首先听取工艺人员反映的情况。
3.2.1.2 观察故障现象,观察画面,检查各模件LED指示状态,查设备运行状态。
3.2.1.3 检查接线、电缆、转接插件是否松动。
3.2.1.4 调出设备自诊断画面,观察由自诊断显示的故障代码,分析判断故障原因。
3.2.1.5 必要时进入Rslongix5系统,进行在线状态监控。
3.2.1.6 根据判断结果,与工艺人员联系并办理相关手续后,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更换设备或模件等。
3.2.1.7 更换模件时,注意防静电措施,最好带上绝缘护腕和手套。注意更换的模件是否与原模件完全相同,并确认模件地址及跨接线正确。
3.2.1.8 设备、卡件安装后,要检查其功能;与工艺联系确认后恢复系统,观察系统工作是否正常。
PLC-5/20系统的常见故障诊断与处理方法见下表

序 号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输入电压超过允许范围 检查供电输入电压是
模件损坏 否正常
1 电源模件 输出电压波动较大 更换卡件
ACTIVE灯灭 短路

1771-SDN 根据AB公司提供
Node Error Code 系统出现故障 故障代码手册判断
2 出现故障代码 原因并解决

检查电缆、连接器件、
通讯模件 插头、模件等通讯设
3 FLT红色灯亮 系统通讯中断 备
必要时更换模件

I/O模件FAULT状 模件故障 更换模件
4 态灯亮

CPU模件 及时更换电池
5 BATT 电池电压不足 切换后备系统或进行
COM灯红色 内部通讯故障 复位
PROG灯红色 CPU模件故障 切换后备系统或更换模件

3.2.2 在线修改梯形图操作步骤:
a) 将CPU 钥匙切换到REM(远程)位置;
b) 打开梯形图,进入ON LINE 状态;
c) 进入编辑菜单,点击Rung Edits,开始行编辑;
d) 选择行,进行逻辑修改;
e) 点击鼠标右键,击 Accept Rung 接受校验;
f) 进入编辑菜单,点击Online Edits,进行Test Edits(测试编辑);
g) 点击鼠标右键,进行Assemble Edits(接受编译)。
4 大修
4.1 检修前的准备工作
4.1.1 做好详细的检修方案,组织好检修人员。
4.1.2 准备好必要的工具、仪器,准备好资料、图纸。
4.1.3 做好相关的软件程序的备份,准备好RSV iew32实时监控软件、Rslongix5编程软件和用户程序。若有EEPROM,需将CPU中的程序拷入其中。
4.1.4 对日常维护中未解决的问题,要作为重点加以解决。
4.1.5 在系统停电前,应确认工艺设备已完全检修,检查系统停电前的状态并作好记录。
4.2 系统清扫
4.2.1 清除机箱、系统面板、端子板、键盘、CRT、软驱、光驱和打印机等设备上的灰尘。
4.2.2 风扇、过滤网要从设备上拆下做清洗。
4.2.3 卡件、电缆接头可用电子清洗剂清洗。
4.2.4 在清洗时要注意不要人为地损伤设备。
4.2.5 系统清扫完毕后,各部件按原样装回到系统上。
4.3 系统检查与测试
4.3.1 送电前应对供电系统、接地、绝缘做检测,以保证各项指标符合系统的要求。
4.3.2 检查各部件连接是否可靠,做好上电前的准备。
4.3.3 系统上电,检查系统运行状态,观察诊断画面。
a) 检查电源模件供电是否正常。
b) 检查I/O模件状态是否正常。
c) CPU、通讯模件状态灯是否正确,运行是否正常。
d) 观察实时监控系统的画面显示、报警记录。
4.4 系统功能测试
4.4.1 对于双CPU(冗余)需进行主、副CPU切换功能试验,保障后备系统功能正常。模件上有三个钥匙位置: PROG 程序上传、下装
REM 数据存储
RUN 程序运行
切换功能试验的步骤:
a) 将主CPU的钥匙置于RUN位置;
b) 将后备CPU的钥匙置于RUN位置;
c) 此时主CPU钥匙位置由RUN→REM→PROG;
d) 这时后备CPU自动切换工作;
e) 主CPU的钥匙位置再由PROG→REM→RUN,使之处于热备用状态;
f) 对于CPU不是很严重的故障也可通过上述的切换起到RESET的作用,一般情况下,都能使CPU恢复正常;
g) 重复上述步骤a~e,完成CPU互为热备用的测试。
4.4.2 当有EEPROM时,要保证其中的程序与CPU中的一致。
4.4.3 检查通讯模件通讯是否良好。
4.4.4 冗余电源系统切换检查,保障供电系统工作正常。
4.4.5 检查实时监控系统、用户程序及系统参数是否保存完整;各项功能操作是否正常。
4.4.6 对于联锁回路,应模拟联锁工艺条件(采用改变输入信号或强制的方法)测试联锁动作是否正常,并经相关人员确认。
4.5 系统重新投运后要重新检验数据库的完整性,完好性;并做好软件备份,一式两份,异地存放,妥善保管。
4.6 在系统各项检查、测试完成并确认为功能正常后,做好各项检修记录并整理归档。

网友A:
怎么没有图?希望楼主把图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