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检修规程

楼主(2008-06-07):
1 总则
1.1 总题内容与使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ST3000智能变送器的维护、检修投运及其安全注意事项的具体技术要求和实施程序。
本规程适用于化工装置中在线使用的ST3000智能变送器(以下简称仪表)。
1.2 基本工作原理。
该仪表基于惠斯通电桥原理工作。它以微处理器为核心,可实现对信号的运算、处理及通讯。
1.3 构成及功能
该仪表构成如图1所示。

4 ~ 20mA
直流或数字

信号

图 1

检测 元件:将检测的差压、压力、温度、静压信号转变为电流信号。
模数转换器:将电流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存 储 器:用于存储各类数据.
微处 理器:完成各类数据的运算、处理。
数模转换器:将数字信号转换为4~20mA Dc的模拟输出信号。
1.4 主要技术性能及规格
1.4.1 性能指标
基本误差:±0.1%
响应时间:0.4s
1.4.2 规格
输 出:4~20mA
供电电压:24V DC±10%
负载电阻:250Ω
1.4.3 温度: -5~65℃
湿 度:10%~90%
1.5 对维修人员的要求
1.5.1 熟悉本规程的产品说明书和有关技术资料;
1.5.2 了解有关的生产工艺流程及该仪表在其中的作用;
1.5.3 掌握数字电路技术、模拟电路技术、化工测量仪表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
1.5.4 掌握该仪表维护、检修、投运几常见故障处理的基本技能;
1.5.5 掌握常用测试仪器和有关的标准仪器使用方法;
1.5.6 掌握ST3000现场通讯器的使用方法。
2 完好条件
2.1 零部件完整,符合技术要求,即:
2.1.1 铭牌应清晰无误;
2.1.2 零部件应完好齐全;
2.1.3 紧固件不得松动;
2.1.4 接插件应接触良好。
2.2 运行正常,符合使用要求,即运行时仪表应达到规定的性能指标。
2.3 设备及环境整洁符合工作要求,即:
2.3.1 整机应清洁、无锈蚀,漆层平整、光亮、无脱落;
2.3.2 仪表线路敷设整齐;
2.3.3 仪表标记齐全、清晰、准确;
2.3.4 环境应满足本规程1.4.3条的要求。
2.4 技术资料齐全、准确,符合管理要求,即:
2.4.1 说明书、随机资料应齐全;
2.4.2 仪表原理图和接线图应完整准确;
2.4.3 仪表参数及其更改记录应齐全、准确;
2.4.4 运行记录、故障处理记录、检修记录、校准记录、零部件更改记录、软件修改记录应准确无误。
3 维护
3.1 日常维护
3.1.1 巡回检查
每班至少进行两次巡回检查,内容包括:
3.1.1.1 向当班供应人员了解仪表运行情况;
3.1.1.2 查看仪表导压管有无泄露;
3.1.1.3 查看仪表的输出值是否正常;
3.1.1.4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3.1.1.5 做好巡回检查记录。
3.1.2 定期维护
定期维护的内容:包括
3.1.2.1 每周应对仪表外部进行清洁工作;
3.1.2.2 每月对仪表进行排污;
3.1.2.3 每3个月至少进行一次供电电压检查;
3.1.2.4 每6个月至少应对仪表的组态数据进行一次核对。
3.2 定期校准
3.2.1 校准周期
校准周期为12月
3.2.2 校准仪器
SFC现场通讯器
标准电流表:0.1级
3.2.3 校准接线
校准接线如图2所示:

电阻

— - +

图 2

3.2.4 设置仪表位号
首先检查接线正确无误,变送器通电,打开SFC电源开关,显示

PUT LOOP IN MAN ,按ID键,通讯器显示 , 按ENTER

显示

完成仪表位号定义.

3.2.5 设置工程单位
反复按UNITS 直到选择到需要的工程单位为止(有12个工程单位选择)
按ENTER 键完成工程单位的选择.
3.2.6 设置阻尼时间常数
按DAMP 键后,再按 NEXT 键或PREV 键,选择阻尼时间常数(有10个常数供选择)。
按ENTER完成阻尼时间常数的定义。
3.2.7 设置量程上下限
按LEV 0% 键后,用数字键输入零位值。

按 ENTER 键完成零位设置。

按URV 100%键后,用数字键输入量程值。

按 ENTER 键完成量程设置。
3.2.8 设置输出类型

按 键,显示 按 键, 仪表有线性和方根输出两

种类型供选择,反复按MENU 键选择好输出类型,按ENTER 键完成输出类型设置。
3.2.9 零点0%校验(通大气状态下)。

按 按
显示当前测量值,如不是零,按

大约20秒后按ENTER 即可。

3.2.10 零位和满量程的迁移

按 按 按
即可

完成零位的迁移。
按 按 按
即可

完成量程的迁移。
3.2.11 非恒流源“#”的消除

然后切断电源(拆一根变送器的电源线),等几分钟后,再接上。 按 键 即可。
3.2.12 将当前状态存储到变送器的不挥发存储器中

变送器参数输入完毕,关机。
3.3 故障及处理
故障信息及其处理方法一览表
故障显示 故障内容 解决方法

SFC FAULT
SFC故障 SFC 不可能进行通讯 1.按 【STAT】 键获取任何其它的信息
2.更换SFC

ENTRY>SENS RNG
设定值>上限值
设定的上限值(URV)超过了变送器规定的测定的测量范围上限的1.5倍 按 【CLR】 键,检查参数,再启动

EXCESS ZERO CORR
零位超差 零位值超出规定范围精度的限制 检查输入,并确认它与校正范围相匹配,检查变送器上的表体

SFC FAULT
SFC故障 SFC 不可能进行通讯 1.按 【STAT】 键获取任何其它的信息
2.更换SFC

ENTRY>SENS RNG
设定值>上限值
设定的上限值(URV)超过了变送器规定的测定的测量范围上限的1.5倍 按 【CLR】 键,检查参数,再启动

EXCESS ZERO CORR
零位超差 零位值超出规定范围精度的限制 检查输入,并确认它与校正范围相匹配,检查变送器上的表体

EXCESS SPAN CORR
量限宽度超差 量程超出规定范围精度的限制 检查输入,并确认它与校正范围相匹配,检查变送器上的表体

EXCEKIVE OUTPUT
过载 输出的百分比太高或太底,极限值应限制在
-1.25%至+105% 按 【CLR】 键,检查仪表,再启动

HI RES/LOW VOLT
高电阻/低电压 回路阻值(开路)或供电电压过低,或是二者兼有 检查导线连接端子和电源,变送器的工作电压至少11伏

ILLEGAL RESPONSE
非法响应 变送器没有收到SFC的信息,SFC没有发送正确的信息
变送器发送一条不正确的响应信息,它或者是工作不正常或者是在通讯回路中噪声过大 1.再试一次通讯
2.按状态键 【STAT】 并做所需的排除故障操作
3.检查通讯回路
4.更换SFC

IN OUTPUT MODE
输出方式 变送器作为电流源进行工作 如果你想退出输出方式,必须先按 【OUTPUT 】 键,再按 【CLR】 键

INVALID REQUEST
请求无效 1.由于量程宽度过大,变送器被 要求纠正或设置它的URV值,或者当变送器处于输出方式时纠正它的LRV或URV
2.对于相连的变送器,按键的功能无效 1.检查变送器URV上限值是否准确或者变送器不处在输出方式
2.检查按键是否对应于相连的表(压力、温度变送器或电磁流量计)

IN OUTPUT MODE
输出方式 变送器作为电流源进行工作
如果你想退出输出方式,必须先按 【OUTPUT 】 键,再按 【CLR】 键

KEY NOT ALLOWDE
按键不允许 按错键或者按键顺序错 按CLR键重新开始

LOW LOOP RES
低回路电阻 没有足够的电阻串联在通讯回路中 检查串接电阻,并验证在回路中电阻值至少为250欧

NO XMTR RESPONSE
无变送器响应 没有来自变送器的响应信息,可能是变送器或者回路的问题 1.检查通讯
2.按状态键【STAT】,做所需要的排除故障操作
3.检查并确认变送器回路是否良好,变送器是否连接上

>RANGE
超范围 显示的值超过了显示的范围 按CLR键重新开始

压力变送器诊断信息部分

CHAR PROM FAULT
特征PROM故障 特征PROM功能不正常
用一个完全相同的PROM替接特征PROM,如果需要,用一块相匹配备用单元替换整个表体和PROM,按SHIFT和1显示PROM的系列号

ELECTRONLC FAULT
电路故障 变送器的电子模块中的元件功能不正常 更换变送器的电子模块,当变送器工作不正常时,不要把数据存放到变送器内存

INVALID DATABAASE
无效的数据库 在通电时,变送器的数据库不正确 1.再试一次通讯
2.校验数据库,重新校准变送器,然后在以手动方式更新永久性存储器

M.B.OVERLOAD OR

METERBODY FAULT
压力输入过载或表体故障 压力输入大于二倍的变送器上限值 检查过程值,决定是否安装了合适的变送器,表体可能已经损坏,进行一次全性能检查

SENSOR OVER TEMP
传感器温度过高 表体温度过高,如果这样高的温度维持下去,精度和寿命会减少 参见产品操作手册压力变送器安装章节中有关温度限制和防止过温度保护措施的有关内容

SUSPECT NIPUT
输入的可疑性 输入 的过程数据似乎出错,可能是过程问题也可能是压力变送器的表体问题也,或电路问题 把变送器置于输出方式,按【STAT】键处理,如果不出现任何其他的诊断信息,这种情况很可能与变送器上的表体有关,检查安装 如果情况继续请更换表体

NO DAC TEMP COMP
无数模转换温度组件 R250电子步已经被用于600系列变送器中,随后被用于100系列变送器中,唯一用于系列100/R250的特殊温度元件算法系数已经从存储器中擦去 没有解决的可能,结果会是降低周围温度影响特性的级别

CORRECTS RESET
校正复位 所有“标准的”标定从变送器的存储器中消去,它们的设定值都不是可信的,在变送器重新标定以前#号一直在显示器上,变送器的精度大约下降0.2% 重新标定变送器

IN OUTPUT MODE
输出方式 变送器作为电流源进行工作
如果你想退出输出方式,必须先按 【OUTPUT 】 键,再按 【CLR】 键
4 检修
4.1 检修周期
该仪表每12个月进行一次检修,通常与工厂年度大修同步进行。
4.2 内容
4.2.1 进行仪表内部清洁工作。
4.2.2 检修仪表接插件是否良好。
4.2.3 检修接线端子接触是否良好。
4.2.4 检修信号及电源公共端接地。
4.2.5 逐项检查仪表输入数据是否正确。
4.2.6 检查仪表线路、 配管是否良好。
4.2.7 检查仪表附件及阀组件是否良好。
5 投运
5.1 投运前的准备工作
5.1.1 确认仪表接线无误。
5.1.2 确认仪表线路绝缘良好。
5.1.3 确认仪表供电符合本规程规定。
5.1.4 确认仪表的各类阀门位置无误,检修后标记清楚。
5.1.5 确认该仪表与其他相关仪表连接无误。
5.2 投运步骤
5.2.1 给仪表送电
5.2.2 将一次阀开启,检查仪表导压管是否畅通、泄露。
5.2.3 开二次阀。
5.2.4 观看仪表有关指示、记录值。
5.3 验收
5.3.1 逐条检查检修项目的完成情况。
5.3.2 检查仪表是否达到本规程第2章规定的完好条件。
5.3.3 仪表正常运行72小时后,由有关技术主管验收。
6 安全注意事项
6.1 维护检修安全注意事项
6.1.1 检修必须由两人以上作业,并办理检修工作票。
6.1.2 工艺人员联系,同意后采取响应的安全措施方可进行。
6.1.3 拆卸仪表端子接线时要防止短路。
6.1.4 校准时,应保证仪表供电电源24V DC。
6.2 投运安全注意事项
6.2.1 投运必须由两人以上作业。
6.2.2 投运前应与工艺人员联系。
6.2.3 必须严格按照投运步骤进行。
6.2.4 当工艺介质是蒸汽时,开启仪表前应在导压管内注满冷凝液。
6.2.5 开表、停表应防止单向受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