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F15故障

楼主(2005-05-29):
6SE70变频器5台,共用一个DC电源,现有1台经常出现F15故障,每次复位后都能正常。不知是何原因?望各高手指教。

网友A:
010-82685611 李工

网友B:
北京博尔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专业维修电路板 010-64439275 联系人:刘艳虹

网友C:
浙江桐乡请联系!13004209780 张工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很简单,十五分钟就OK了,我已经维修过好几台了,是造纸用的,还是90KW的呢!!!!!!

网友D:
可能的原因: 1、加减速太快 2、转速信号干扰 3、与转速相关的参数设置P151或P138 4、与堵转相关的参数设置P792 5、V/F控制时的参数激活问题 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