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习PLC的通信

楼主(2012-11-29):
想学习PLC的通信,如同变频器、伺服驱动、PLC等。但不从哪开始,希望有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2013-02-08):
PLC通讯有串口RS485通讯,PROFIBUS,PROFINET,MPI,光看书不行,最好参加PLC培训班,在实际操作学习,才会学好。

网友B:
推荐一个PLC无线通信方案说明的下载方法,
在百度输入关键词:DTD433
■ 两台PLC之间的无线Modbus通信方案 (西门子、台达)
■ 触摸屏、组态软件与PLC的无线PPI组态方案 (组态王、力控)
■ 无线数据采集通讯PLC组网方案 (达泰DTD433M和S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