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富士G11变频器可控硅整流桥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2005-09-07):
有谁知道富士G11变频器可控硅整流桥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A:
富士g11可控硅整流桥是日本三社cvm系列带控和电源开关管

网友B:
我们用了不少G11的变频器,并没发现他有可控硅整流桥,只不过是半桥的整流二极管,原装是日本竹式会的,可用三社的代换,其实只要能安装的上,电流和耐压条件够,什么牌子无所谓

网友C:
应该是三相整流桥和一个可控硅符合在一起,怎么用普通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