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616G5-7.5KW变频器启动时有反转现象

楼主(2005-12-11):
求助:安川616G5-7.5KW变频器启动时有反转现象(启动时电机先反转一圈后再正常运转),有谁知道原因吗?

网友A:
电机启动前是否有反向力矩?

网友B:
看看参数设置

网友C:
参数如没有问题 可能是缺相检查驱动

网友:
应该是负载有点问题。变频器本身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D:
你可能调的是矢量控制吗?安川有这样的问题,场合不高的情况用V/F就可以了

网友E:
经常还是偶尔

网友F:
你把参数记下来再清一遍,再把参数输进去看看,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我就这么做的结果就好了!!!

网友G:
我也碰到过,是参数问题!

网友H:
用什么来控制正反转的,也有可能是干扰

网友I:
力矩补尝过大

网友J:
你把控制模式改成V/F试一下!

网友K:
最近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是ABB的机器.

网友L:
感觉像是起跑的架势。可能的原因:1.低速补偿过大;2.电机模型建立不准确,建议将电机参数对一遍,再做一下参数优化;3.用V/F控制方式;4.预励磁。

网友F:
把参数清一遍再灌进去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