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疯了:西门子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5-09-28):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上电后CPU芯片发热,面板数码显示不全,一定要换CPU板才能解决吗?谁有这种CPU板,型号:6RA2485-6DS22-0调速器上的.

网友A:
CPU板上的订货号多少?

网友B:
C98043-A1600-L1/17

网友A:
我有C98043-A1601-L C98043-A7002-L1 C98043-A1607-L41 C98043-A1663-L11 等

网友B:
TO:shenyj01 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发e-mail:hnasia198@163.com

网友C(2005-11-12):
我想问一下配6RA2418-6DV62-0的触发板A98043-A1601-L?后面的数字是L4还是L1?向各位请教,谢谢QQ:55275066,MSN:liangpeng@hotmail.com/梁鹏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D:
L4!

yikong888@yahoo.com.cn

网友E:
TO:shenyj01:C98043-A7002-L1 还有吗?怎么与您联系?请回复。急!

网友F:
我靠,换一个要多少钱,还不如查一下它的外围电路是否有短路之类的故障,

网友G(2008-03-31):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6RA24的使用经验,24的驱动的性能是非常好的.不过现在主板价格好象偏高.

本中心有以下型号的全新老包现货,如有需要的请联系,谢谢!

忠澳机电
QQ:294326901
MSN:harryzhg168868@hotmail.com
雅号:harry_zhg@yahoo.com.cn
Skype:gimgzs

电话:0755-86111169/86035377
传真:0755-26087495
手机:13689572068

联系人:钟/曾先生

6RY1243-0AA00
6ES5 242-1AA32
6ES5 242-1AA13
6SE7090-0XX84-0AK0
6FG4041-0AN20
3SB1801-8AA
6ES5 430-7LA12
6ES5 318-8MB13
6ES5 454-7LA12
6ES5 734-4AG00
6RY1306-0AA08
6SY9312
6ES5 306-7LA11
6ES5 460-4UA13
6ES5 431-7LA11
6ES5 482-4UA11
6ES5 470-4UB13
6ES5 246-4UA31
6ES5 700-8MA11
6ES5 923-3UC11
6ES5 420-4UA13
6ES5 948-3UA13
6ES5 701-1LA12
6ES5 441-8MA11
6ES5 431-8MA11
6ES5 701-0LA11
6SN1123-1AA00-0AA0
6ES5 752-0AA12
6ES5 373-1AA81
6ES5 373-1AA41
6ES5 377-0AA32
6RY12430DA00
6EP1436-2BA00
6SE7-090-0XX84-0FF5
6AV1242-0AB00
6RX1240-0AK01
6SE7 090-0XX85-1DA0
6GK1143-0TB01
6ES7 221-1BF22-0XA0
6ES5 482-8MA13
6ES5 700-8MA11
6ES5 421-8MA12
6ES5 431-8MD11
6ES5 470-8MA12
6ES5 451-8MD11
6ES5 464-8ME11
6ES5 452-8MR11
6ES5 451-8MA11
6ES5 100-8MA02
6ES5 315-8MA11
6ES5 375-1LA15
6ES5 373-1AA81
6ES5 374-1KH21
6ES5 375-1LA41
6ES5 375-0LC31
6ES5 377-0AA32
6ES7 134-0HF01-0XB0
6ES7 314-1AE03-0AB0
6ES7 193-0CD40-0XA0
6ES7 322-1BL00-0AA0
6ES7 221-1BF00-0XA0
6ES7 223-1EF00-0XA0
6SE7090-00XX84-0801
6SE7031-5EF84-1JC1
6ES5 430-4UA11
6FM1706-3AA20
6DM100-10WB002
6FG4041-0AN20
6GK1901-0AA00-0AC0
6FG4041-0AD10
6DM1001-7WB06-0
C98043-A1601-L
6RA82228PA0
6SE7041-8EK85-0HA0
6ES5 451-7LA12
6SE7036-0EF85-0EA0
6RU3015-5AA COS 501
6EP1436-2BA00
6SY70000AD65
6EP1436-1SH01
6SY70000AB25
6ES5 135-3UA42
6DM10014WB110
2CK12021JA1
6RA24756DV62-0
6SY70100AB44
6ES5 431-4UA12
6ES5 375-0LD11
6ES7 307-1EA00-0AA0
6DM10017WA04
6ES5 524-3UA13
6EP1437-3BA00
6EP1331-1SL11
6ES7 135-0HF01-0XB0
6DM10016WB00
6SE6440-2AB21-1BA1
6RX1-240-0AS72
6SE7031-6FG84-1JC1
6SE7033-2EG84-1JC1
6SE7021-8TB61
6SY7010-0AB44
6RA2475-6DV62-0
6DM1001-4WB11-0-L-110-48
6RY1306-0AA08
6DM1001-4WD07
6DM1001-7WA02
6DM1001-4WB08
6FG40410AN30
6RX1240-0AS00
6RA2120-6DS20
6SE7024-7TD84-1HF3
6SE70312HF841BG0
6SE70272TD841HF3
6SE7031-8EF84-1JC1
6SE7090-0XX84-0AB0
6SE7031-7HH84-1HJ0
6SE7031-7HF84-1HH0
6SY70000AC76
6SY70000AC83
6SY70000AC82
6SY70000AA86
6SY70000AA17
6SY70000AA02
6SY70000AA04
6SY70000AA26
6SY70000AA31
6SY70000AA86
6SE6440-2AB21-1BA1
6EP1436-3BA00
6ES7 222-1BF00-0XA0
6SE7 033-1EE85-1AA0
6SE7031-5EF60
6ES5 895-4SP01
6SE7031-8EF84-1BH0
6SE7033-2EG84-1BH0
6SE7032-6EG84-1BH0
6SE7090-0XX84-2FA0
6SE7090-0XX84-0FA0
6ES5 242-1AA32
6ES5 242-1AA13
6ES5 430-7LA12
6ES5 318-8MB13
6ES5 454-7LA12
6ES5 734-4AG00
6ES5 306-7LA11
6ES5 460-4UA13
6ES5 431-7LA11
6ES5 482-4UA11
6ES5 470-4UB13
6ES5 246-4UA31
6ES5 700-8MA11
6ES5 923-3UC11
6ES5 420-4UA13
6ES5 948-3UA13
6ES5 701-1LA12
6ES5 441-8MA11
6ES5 431-8MA11
6ES5 701-0LA11
6ES5 752-0AA12
6ES5 373-1AA81
6ES5 373-1AA41
6ES5 377-0AA32
6ES5 482-8MA13
6ES5 700-8MA11
6ES5 421-8MA12
6ES5 431-8MD11
6ES5 470-8MA12
6ES5 451-8MD11
6ES5 464-8ME11
6ES5 452-8MR11
6ES5 451-8MA11
6ES5 100-8MA02
6ES5 315-8MA11
6ES5 375-1LA15
6ES5 373-1AA81
6ES5 374-1KH21
6ES5 375-1LA41
6ES5 375-0LC31
6ES5 377-0AA32
6ES5 430-4UA11
6ES5 451-7LA12
6ES5 135-3UA42
6ES5 431-4UA12
6ES5 375-0LD11
6ES5 524-3UA13
6ES5 895-4SP01

网友H(2009-09-01):
建议你改成6RA28和6ra70,6RA24早淘汰了。总是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