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丹佛斯变频器接地故障

楼主(2004-12-19):
我公司丹佛斯变频器上电显示“ALARM 14”且不能复位。经查资料意为:输出相存在对地放电。打开变频器发现一块IGBT崩裂,后又检测到该路IGBT的驱动限流电阻为无穷。更换新器件后在空载状态下通电,但仍显示该故障。望各位指教,谢谢了!

网友A:
CPU板故障

网友A:
CPU板可能故障

网友B:
电源板上的电流互感器故障

网友C:
估计是电流互感器坏坏了

网友D(2005-09-28):
更换控制板试试

网友E:
liu615说地 我同意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变频器一共有那些模块!?

网友F:
变频器控制板一般不会坏... 应重点检查电流采样回路及模块驱动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G:
谢谢各位!该机已修好.

网友H:
楼主可否说明到底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G:
是互感器输出信号有问题!

网友I(2010-05-02):
我的传感器故障一台 控制板故障1台 都是接地故障

30KW 丹佛斯5032  5000型变频器

网友J:
丹佛斯变频器的故障率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J:
建 议不要用丹佛斯的变频器,价格又贵又不好修,用起来又麻烦,

网友I:
我这里丹佛斯大功率变频器好多了,比小功率变频器好用

日系变频器与欧美变频器差距大

就是欧美变频器维修成本太高

网友K:
我公司专业从事二手变频器回收和销售。欢迎各位咨询。

现有以下优质变频出售

安川G7 11KW(全新)*3台

安川G7 7。5KW 1台

安川F7 30KW 1台

丹佛斯2800 0.75KW*2 1.5KW 11KW

丹佛斯FC300 5。5KW

丹佛斯VLT5000 45KW
台达VFD-B 3.7KW(全新)2台

西门子440 2。2KW

三肯7.5KW

ABB S510 5.5KW 2台

英威腾CHF 5.5KW

英威腾注塑机节能柜机15KW 3台

安川一和30KW全新多台。性能优价格低只卖2800元

还有大量0.75到2.2KW的国产变频。价格在150--300之间

欢迎来咨询电话15151728093。一达自动化 QQ925175812空间有部分变频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