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12-07):
我公司现有一台丹佛斯VLT5075变频器,在应用过程中出现如下情况,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下是什麽原因造成的。变频器运行命令和速度给定靠外部断子给定,但通过给段速控制参数赋一定频率后。其中一个方向运行正常,换方向后出现启动(慢)困难现象。此时修改段速给定值确定后,接着再运行,其中一个方向仍以修改前的给定值运行,换方向后以修改后的给定值运行同样出现启动困难现象。这种现象有哪位朋友遇到过?

网友A:
参数设定问题! 你看一下,多段速的加速时间设置是否合理! 你所设定的反转频率是不是低于正转频率? (如正转20Hz ;而反转是-3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