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默生交流伺服马达维修问题

楼主(2008-07-11):
各位大侠,我有一台艾默生伺服马达在后部的编码器,无法拆卸,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联系电话:0756-8612610 8639921
传真:0756-8612610
联系人:叶先生
珠海市新银辉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B(2010-12-16):
慢慢试试,相信自己!

网友C:
螺丝顶下来的,一般。不能硬翘

给个图片。

网友D(2011-02-10):
艾默生伺服马达尾部的编码器有多种,你用的是哪种?具体有旋变的, 和光电的. 光电的又根据机械接口不同有不同的拆卸方法,具体可以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 4006-120-890

                 0573-88373872, 88587263

传真: 0573-88587267

联系人: 陈先生

桐乡市易维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www.i-service.cn

网友E(2011-04-27):
什么型号的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