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载分接开关运行维修导则

楼主(2007-04-0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DL/T 574—95
 有载分接开关运行维修导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1995-06-29批准               1995-11-01实施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以下简称分接开关)的安装投运与运行维修标准。
1.2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为35~220kV电压等级的电力变压器用的国产电阻式油浸分接开关。
1.3 电力系统各部门在进行分接开关安装调试、运行维修等方面的工作时应遵守本标准。
1.4 进口及其它型号的分接开关应按制造厂规定,可参照本标准的有关条文。
2 引用标准
    GB10230—88 有载分接开关
    GB/T10584—89 有载分接开关应用导则
    GB1094.1—85 电力变压器 第一部分:总则
    GBJ148—9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50—9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SD325—89 电力系统电压和无功电力技术导则(试行)
    DLT573—95电力变压器检修导则
    DLT572—95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
3 名词、术语
3.1 逐级分接变换
    不管指令的发出方式如何,在一个指令发出之后,都只能可靠地完成一个分接变换。
3.2 连动
    发出一个指令,失控地连续完成一个以上分接变换。
4 现场验收
4.1 安装验收
4.1.1 安装(检修)单位应按GBJ148—90《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和GB50150—91《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中有关部分及制造厂安装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检查和调试,并向使用部门进行技术交底。主要现场验收项目应会同修试或运行部门共同进行。
4.1.2 安装前的检查
    (1)分接开关规范应与设计要求相符,制造厂提供的各项技术资料应齐全。
    (2)分接开关及其全部附件应齐全,无锈蚀及机械损坏。
    (3)分接开关应有过压力保护装置并应符合GB10230—88《有载分接开关》中有关规定。
    (4)分接开关的油流控制继电器可以用气体继电器替代,但必须是挡板式结构,并经过校验,其管径尺寸应符合要求。
   (5)分接开关头盖与变压器连接部分的螺栓应紧固。密封应良好,无渗漏油现象。
    (6)检查电动机构和分接开关的分接位置指示是否相同,并在整定工作位置。
    (7)分接开关切换油室(以下简称油室)与变压器本体内的绝缘油相同,且应符合GB50150—91《电气装置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及制造厂的要求。
    (8)对于充氮运输和存放的变压器,其油箱与分接开关油室之间有旁通管装置的应于以拆除。
    (9)连同变压器作充氮运输的分接开关,其分接开关油室内氮气应为正压,并符合制造厂要求。
    (10)对分接开关过压力保护装置、带电滤油装置、吸湿器及其它附件,应按制造厂的技术要求,作相应的检查与测试。
4.1.3 分接开关的安装检查与调整
    (1)检查分接开关各部件,包括切换开关或选择开关、分接选择器、转换选择器等有无损坏与变形。
    (2)检查分接开关各绝缘件,应无开裂、爬电及受潮现象。
    (3)检查分接开关各部位紧固件应良好紧固。
    (4)检查分接开关的触头及其连线应完整无损、接触良好、连接正确牢固,必要时测量接触电阻及触头的接触压力、行程。检查铜编织线应无断股现象。
   (5)检查过渡电阻有无断裂、松脱现象,并测量过渡电阻值,其阻值应符合要求。
    (6)检查分接引线各部位绝缘距离。
    (7)分接引线长度应适宜,以使分接开关不受拉力。
    (8)检查分接开关与其储油柜之间阀门应开启。
    (9)分接开关密封检查。在变压器本体及其储油柜注油的情况下,将分接开关油室中的绝缘油抽尽,检查油室内是否有渗漏油现象,最后进行整体密封检查,包括附件和所有管道,均应无渗漏油现象。
    (10)清洗分接开关油室与芯体,注入符合本标准第4.1.2(7)条规定的绝缘油,储油柜油位应与环境温度相适应。
    (11)在变压器抽真空时,应将分接开关油室与变压器本体连通,分接开关作真空注油时,必须将变压器本体与分接开关油室同时抽真空。有防爆膜的分接开关应拆除防爆膜,并换以封板。如果分接开关储油柜不能承受此真空值,应将通到储油柜的管道拆下,关闭所有影响真空的阀门及放气栓。分接开关作常压注油时,应留有出气口,防止将压力释放装置胀坏。
    (12)检查电动机构,包括驱动机构、电动机传动齿轮、控制机构等应固定牢靠,操作灵活,连接位置正确,无卡滞现象。转动部分应注入符合制造厂规定的润滑脂。刹车皮上无油迹,刹车可靠。电动机构箱内清洁,无脏污,密封性能符合防潮、防尘、防小动物的要求。
    (13)分接开关和电动机构的联结必须做联结校验。切换开关动作切换瞬间到电动机构动作结束之间的圈数,要求两个旋转方向的动作圈数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联结校验合格后,必须先手摇操作一个循环,然后电动操作。
    (14)检查分接开关本体工作位置和电动机构指示位置应一致。
    (15)油流控制继电器或气体继电器动作的油流速度应符合制造厂要求,并应校验合格。其跳闸触点应接变压器跳闸回路,信号触点接信号回路。
    (16)手摇操作检查。手摇操作一个循环,检查传动机构是否灵活,电动机构箱中的联锁开关、极限开关、顺序开关等动作是否正确;极限位置的机械止动及手摇与电动闭锁是否可靠;水平轴与垂直轴安装是否正确;检查分接开关和电动机构联结的正确性;正向操作和反向操作时,两者转动角度与手摇转动圈数是否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电动机构和分接开关每个分接变换位置及分接变换指示灯的显示是否一致,计数器动作是否正确。
    (17)电动操作检查。先将分接开关手摇操作置于中间分接位置,接入操作电源,然后进行电动操作,判别电源相序及电动机构转向。若电动机构转向与分接开关规定的转向不相符合,应及时纠正,然后逐级分接变换一个循环,检查启动按钮、紧急停车按钮、电气极限闭锁动作、手摇操作电动闭锁、远方控制操作均应准确可靠。每个分接变换的远方位置指示、电动机构分接位置显示与分接开关分接位置指示均应一致,动作计数器动作正确。
    (18)分接开关安装后的各项试验,应符合表1和制造厂技术要求。
表1 分接开关的试验项目周期和标准
序号 项      目 周      期 标      准 说      明
1   绝缘电阻测量 (1)交接时(2)大修时(3)吊芯检查时   不作规定   一般连同变压器绕组一并进行,有条件时,单独测量对地、相间及触头间绝缘电阻值
2   测量过渡电阻值 (1)交接时(2)大修时(3)吊芯检查时   (1)符合制造厂规定  (2)与铭牌值比较偏差不大于±10%   使用电桥法
3   测量触头的接触电阻   必要时   每对触头不大于500μΩ (1)测量前应分接变换一个循环(2)分接变换次数达到检修周期限额时的工作触头及更换新触头时必须测量
4   测量每个触头接触力   必要时    应符合制造厂规定    可检查触头的压缩量或用塞尺检查接触情况
5   切换开关或选择开关油室绝缘油的击穿电压 (1)交接时(2)大修时(3)每6个月至1年或分接变换2000~4000次 (1)符合制造厂规定(2)交接或大修时与变压器本体相同(3)运行中油的击穿电压不小于30kV,小于30kV时停止使用自动控制器,小于25kV时停止分接变换   运行中的ZY型分接开关油室绝缘油的含水量不大于40ppm(110kV及以下的分接开关不作规定)
6   切换程序与时间 (1)交接时(2)大修时(3)必要时或按制造厂规定   正反方向的切换程序与时间均应符合制造厂要求;无开路现象,其主弧触头分开与另一侧过渡弧触头闭合的时间不得小于10ms   在油中用示波器对每相单、双数位置测量电流波形变化图
7   动作顺序 (1)交接时(2)大修时(3)必要时或按制造厂规定   分接选择器、转换选择器、切换开关或选择开关触头的全部动作顺序,应符合产品技术要求    应在整个操作循环内进行
8   操作试验 (1)交接时(2)大修时(3)按制造厂规定   切换过程中无开路和异常现象,电气和机构限位动作正确并符合制造厂要求   变压器分接开关无电压下操作10个循环,500kV变压器在额定电压下操作2个循环,其它分接开关在额定电压下操作1个循环
9   测量连同分接开关的变压器绕组回路的直流电阻 (1)交接时(2)大修时(3)吊芯时或联结校验后(4)1~3年1次 (1)同变压器要求(2)不应出现相邻二个分接位置直流电阻相同或2倍级电阻 (1)一般应在所有分接位置测量(2)切换开关吊芯检查复装后,在转换选择器工作位置不变的情况下至少测量3个连续分接位置(3)测量前应分接变换3个循环
10   测量连同分接开关的变压器绕组变压比 (1)交接时(2)大修时(3)联结校验后   同变压器要求
11   辅助回路的绝缘试验 (1)交接时(2)大修时(3)1~3年1次   绝缘电阻不小于1MΩ,工频交流耐压1000V,持续1min   (1)用500~1000V兆欧表测量  (2)当回路绝缘电阻在10MΩ以上时可用2500V兆欧表摇1min代替交流耐压  (3)预防性试验仅测量绝缘电阻
    (19)电动机构在操作电压为额定电压的85%情况下,操作一个循环能可靠工作。
4.1.4 分接开关作器身检查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表2 分接开关器身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规定
环境温度      (℃) >0 >0 >0 <0
空气相对湿度    (%) 65以下 65~75 75~85 不控制
持续时间不大于   (h) 24 16 10 8
    (1)周围空气温度一般不宜低于0℃,分接开关器身温度不宜低于周围空气温度。
    (2)分接开关器身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应符合表2规定。时间计算由开始放油算起;未注油的分接开关,由揭盖或打开任一堵塞算起,直至开始注油或抽真空为止。
    (3)施工环境清洁,并应有防尘措施,雨雪天或雾天不应在室外进行。
4.2 投运验收
4.2.1 投运前安装(检修)单位应按第4.1.1条有关规定进行交接验收,同时将分接开关的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合格证、控制器说明书与整定值、过压力的保护装置说明书与整定值、安装(检修)记录、调试记录、油化报告等技术资料移交运行单位。现场应备有分接开关运行维修细则、检修记录薄、缺陷记录薄、分接变换记录与分接变换次数运行记录表。
4.2.2 采用自动调压控制器时,投运前应按制造厂使用说明书和调度定值通知单,对自动控制器进行必要的检查和调试,自动控制器的电压互感器断线闭锁应正确可靠。
4.2.3 分接开关控制回路宜设有过电流闭锁装置,其整定值取配置的变压器额定电流的1.2倍,电流继电器返回系数应大于或等于0.9,其过电流闭锁动作应正确可靠。
4.2.4 分接开关油室内绝缘油应符合第4.1.2(7)的要求。
4.2.5 有载调压变压器所有分接位置的变压比与直流电阻值应符合GB50150—91《电器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中的有关规定。
4.2.6 新装或大修后的有载调压变压器在投运前,由安装(检修)单位的施工人员与运行人员共同对分接开关进行以下项目的检查与验收:(1)对分接开关的安装(检修)资料及调试报告、记录等进行检查与验收,并应有合格可以投运的结论。
    (2)外观检查。分接开关储油柜的阀门应在开启位置;油位指示正常;吸湿器良好;外部密封无渗漏油;电动机构箱应清洁、防尘、防雨、防小动物、密封措施完好;进出油管标志明显;过压力的保护装置完好无损;电动机构箱与分接开关的分接位置指示正确一致。
    (3)电气控制回路检查。电气控制回路接线正确,接触良好,接触器动作灵活,不应发生误动、拒动和连动。驱动电机的熔断器应与其容量相匹配(按制造厂规定配置),一般选用电机额定电流的2~2.5倍。控制回路的绝缘性能应良好。
    (4)检查分接开关的电动机构箱安装是否水平,垂直转轴是否垂直、动作是否灵活,加热器是否良好。
    (5)对分接开关的油流控制继电器或气体继电器进行整组动作试验。
    (6)分接开关的压力释放位置应符合产品技术要求,并应有合格证,运行中接信号回路。
    (7)手摇操作一个循环,检查项目应符合本标准第4.1.3(16)条规定。(8)电动操作两个循环,检查项目应符合本标准第4.1.3(17)条规定。
4.2.7 新装或大修后的有载调压变压器,投入电网完成冲击合闸试验后,空载情况下,在控制室进行远方电气控制操作一个循环(如空载分接变换有困难,可在电压允许偏差范围内进行几个分接的变换操作),各项指示应正确、极限位置电气闭锁应可靠,其三相切换电压变化范围和规律与产品出厂数据相比较应无明显差别,然后调至所要求的分接位置带负荷运行,并应加强监视。
5 运行
5.1 运行现场应具备下列技术资料: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技术图纸、自动控制装置整定书、绝缘油试验记录、检修记录、缺陷记录、分接变换记录及分接变换次数运行记录等。
5.2 有载调压装置及其自动控制装置,应经常保持在良好运行状态。故障停用,应立即汇报,同时通知检修单位检修。
5.3 有载调压装置的分接变换操作,由运行人员按调度部门确定的电压曲线或调度命令,在电压允许偏差范围内进行。为保证用户受电端的电压质量和降低线损,220kV及以下电网电压的调整宜采用逆调压方式。
5.4 电力系统各级变压器运行分接位置应按保证发电厂和变电所及各用户受电端的电压偏差不超过允许值,并在充分发挥无功补偿设备的经济效益和降低线损的原则下,优化确定。
5.5 正常情况下,一般使用远方电气控制。当检修、调试、远方电气控制回路故障和必要时,可使用就地电气控制或手摇操作。当分接开关处在极限位置又必须手摇操作时,必须确认操作方向无误后方可进行。就地操作按钮应有防误操作措施。
5.6 分接变换操作必须在一个分接变换完成后方可进行第二次分接变换。操作时应同时观察电压表和电流表的指示,不允许出现回零、突跳、无变化等异常情况,分接位置指示器及动作计数器的指示等都应有相应变动。
5.7 每次分接变换操作都应将操作时间、分接位置、电压变化情况及累计动作次数记录在有载分接开关分接变换记录表上,每次投停、试验、维修、缺陷与故障处理,都应作好记录。
5.8 分接开关每天分接变换次数可按检修周期分接变换次数、检修周期与运行经验兼顾考虑。一般平均每天分接变换次数可参考在下列范围内:35kV电压等级为30次,60~110kV电压等级为20次,220kV电压等级为10次,330kV及以上不作规定。
5.9 当变动分接开关操作电源后,在未确证电源相序是否正确前,禁止在极限位置进行电气控制操作。
5.10 由3台单相变压器构成的有载调压变压器组,在进行分接变换操作时,应采用三相同步远方或就地电气控制操作并必须具备失步保护,只有在不带负荷的情况下,充电后的试验操作或在控制室远方控制回路故障而又急需操作时,方可在分相电动机构箱内操作,同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1)只有在三相分接开关依次完成1个分接变换后,方可进行第2次分接变换,不得在一相连续进行2次分接变换;
    (2)分接变换操作时,应与控制室保持联系,密切注意电压表与电流表的变动情况;
    (3)操作结束,应检查各相分接开关的分接位置指示是否一致。
5.11 两台有载调压变压器并联运行时,允许在85%变压器额定负荷电流及以下的情况下进行分接变换操作,不得在单台变压器上连续进行2个分接变换操作,必须一台变压器的分接变换完成后,再进行另一台变压器的分接变换操作。每进行1次分接交换后,都要检查电压和电流的变化情况,防止误操作和过负荷。升压操作,应先操作负荷电流相对较少的一台,再操作负荷电流相对较大的一台,以防止过大的环流。降压操作时与此相反。操作完毕,应再次检查并联的两台变压器的电流大小与分配情况。
5.12 有载调压变压器与无载调压变压器并联运行时,应预先将有载调压变压器分接位置调整到与无载变压器相应的分接位置,然后切断操作电源再并联运行。
5.13 对装有自动控制器分接开关的要求
    (1)装有自动控制器的分接开关必须装有计数器,每天定时记录分接变换次数。当计数器失灵时,应暂停使用自动控制器,查明原因,故障消除后,方可恢复自动控制。
    (2)两台及以上并联运行的有载调压变压器或有载调压单相变压器组,必须具有可靠的失步保护,当分接开关不同步时,发出信号,闭锁下一分接变换。由于自动控制器不能确保两台同步切换,因此,此类变压器不能投入自动控制器。
    (3)当系统中因倒闸操作或其它原因,可能造成电压大幅度波动时,调度应预先下令将有关变压器分接开关的自动控制器暂停使用,待操作完毕恢复正常后,再下令恢复自动控制。
5.14 对同时装有载调压变压器及无功补偿并联电容器装置的变电所的调压原则,按SD 325—89《电力系统电压和无功电力技术导则(试行)》的规定进行。
5.15 如有载调压变压器自动调压装置及电容器自动投切装置同时使用,应使按电压整定的自动投切电容器组的上下限整定值略高于有载调压变压器的整定值。
5.16 分接变换操作中发生下列异常情况时应作如下处理,并及时汇报安排检修。
    (1)操作中发生连动时,应在指示盘上出现第二个分接位置时立即切断操作电源,如有手摇机构,则手摇操作到适当分接位置;
    (2)远方电气控制操作时,计数器及分接位置指示正常,而电压表和电流表又无相应变化,应立即切断操作电源,中止操作;
    (3)分接开关发生拒动、误动;电压表和电流表变化异常;电动机构或传动机械故障;分接位置指示不一致;内部切换异声;过压力的保护装置动作;看不见油位或大量喷漏油及危及分接开关和变压器安全运行的其它异常情况时,应禁止或中止操作。
5.17 有载调压变压器可按各单位批准的现场运行规程的规定过载运行。但过载1.2倍以上时,禁止分接变换操作。
5.18 运行中分接开关的油流控制继电器或气体继电器应有校验合格有效的测试报告。若使用气体继电器替代油流控制继电器,运行中多次分接变换后动作发信,应及时放气。若分接变换不频繁而发信频繁,应作好记录,及时汇报并暂停分接变换,查明原因。若油流控制继电器或气体继电器动作跳闸,必须查明原因。按 DL/T 572—95《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的有关规定办理。在未查明原因消除故障前,不得将变压器及其分接开关投入运行。
5.19 分接开关巡视检查项目
    (1)电压指示应在规定电压偏差范围内;
    (2)控制器电源指示灯显示正常;
    (3)分接位置指示器应指示正确;
    (4)分接开关储油柜的油位、油色、吸湿器及其干燥剂均应正常;
    (5)分接开关及其附件各部位应无渗漏油;
    (6)计数器动作正常,及时记录分接变换次数;
    (7)电动机构箱内部应清洁,润滑油位正常,机构箱门关闭严密,防潮、防尘、防小动物密封良好;
    (8)分接开关加热器应完好,并按要求及时投切。
5.20 当有载调压变压器本体绝缘油的色谱分析数据出现异常(主要为乙炔和氢的含量超标)或分接开关油位异常升高或降低,直至接近变压器储油柜油面时,应及时汇报,暂停分接变换操作,进行追踪分析,查明原因,消除故障。
5.21 运行中分接开关油室内绝缘油的击穿电压应不低于30 kV。当击穿电压低于30 kV时,应停止自动电压控制器的使用。当击穿电压低于25 kV时,应停止分接变换操作,并及时处理。
5.22 运行中分接变换操作频繁的分接开关,宜采用带电滤油或装设“在线”净油器,同时应加强带电或“在线”净油器的运行管理与维护并正确使用。
5.23 分接开关检修超周期或累计分接变换次数达到所规定的限值时,由主管运行单位通知检修单位,按本标准的有关条文进行维修。
6 维修与故障处理
6.1 运行中的分接开关的维修、调试应按安全工作规程、检修工艺及制造厂使用说明书和本标准所规定的有关内容、项目、标准进行工作与验收。
6.2 分接开关检修前的检查、测试及其它注意事项。
6.2.1 检修前的准备
    (1)根据运行、维护和试验中发现的缺陷及检修性质,明确检修项目、工艺要求和质量标准。
    (2)根据检修要求准备必要的工器具、仪器设备、材料备品和专用工具。
    (3)组织人力、安排进度、落实责任并按安全工作规程要求办理工作票,完成检修开工手续和安全技术措施。
6.2.2 检修前的检查、测试及其它事项。
    (1)根据检修目的,检查有关部位,查看有关缺陷情况,测量必要的数据并进行分析。
    (2)检查各部分密封及渗、漏油情况,并作好记录。
    (3)进行手动和电动分接变换操作,检查各部分动作的正确性。
    (4)记录分接位置,建议调整至整定工作位置。
6.3 分接开关维修周期
6.3.1 有载调压变压器大、小修的同时,相应进行分接开关的大、小修。
6.3.2 运行中分接开关油室内绝缘油,每6个月至1年或分接变换2000~4000次,至少采样1次。
6.3.3 分接开关新投运1~2年或分接变换5000次,切换开关或选择开关应吊芯检查一次。
6.3.4 运行中的分接开关,每1~2年或分接变换5000~1万次或油击穿电压低于25 kV时,应开盖清洗换油或滤油1次。
6.3.5 运行中分接开关累计分接变换次数达到所规定的检修周期分接变换次数限额后,应进行大修。如无明确规定,一般每分接变换1~2万次,或3~5年亦应吊芯检查。
6.3.6 运行中分接开关,每年结合变压器小修,操作3个循环分接变换。
6.4 分接开关电动机构的维护
    (1)每年清扫1次,清扫检查前先切断操作电源,然后清理箱内尘土;
    (2)检查机构箱密封与防尘情况;
    (3)检查电气控制回路各接点接触是否良好;
    (4)检查机械传动部位联接是否良好,是否有适量的润滑油;
    (5)使用500~1000V兆欧表测量电气回路绝缘电阻值;
    (6)刹车电磁铁的刹车皮应保持干燥,不可涂油;
    (7)检查加热器是否良好;
    (8)值班员验收:手摇及远方电气控制正反二个方向至少操作各1个分接变换。
6.5 分接开关维修注意事项
    (1)分接开关每次检查、检修、调试或故障处理均应填写报告或记录。
    (2)从分接开关油室中取油样时,必须先放去排油管中的污油,然后再取油样。当其击穿电压不符合本标准第5.21条要求时,应及时安排处理。
    (3)换油时,先排尽油室及排油管中污油,然后再用合格绝缘油进行清洗。注油后应静止一段时间,直至油中气泡全部逸出为止。如带电滤油,应中止分接变换,其油流控制继电器或气体继电器应暂停接跳闸,同时应遵守带电作业有关规定,采取措施确保油流闭路循环,控制适当的油流速度,防止空气进入或产生危及安全运行的静电。
    (4)当怀疑分接开关的油
    室因密封缺陷而渗漏,致使分接开关油位异常升高、降低或变压器本体绝缘油色谱气体含量异常超标时,可停止分接开关的分接变换,调正油位,进行跟踪分析。
    (5)用于绕组中性点调压的组合式分接开关,其切换开关中性线裸铜软线应加包绝缘。
    (6)切换开关芯体吊出,一般宜在整定工作位置进行。复装后加油前,应手摇操作,观察其动作切换情况是否正确,并测量变压器绕组直流电阻。变压器绕组的直流电阻一般应在所有分接位置测量,但在转换选择器工作位置不变的情况下,至少测量3个连续分接位置。当发现相邻分接位置的直流电阻值相同或2个分接级电阻阻值时,应及时查明原因,消除故障。
    (7)分接开关操作机构垂直转轴拆动前,要求预先设置在整定工作位置,复装联接仍应在整定工作位置进行。凡是电动机构和分接开关分离复装后,均应做联结校验。联结校验前必须先切断电动机构操作电源,手摇操作做联结校验,正确后固定转轴,方可投入使用。同时应测量变压器各分接位置的变压比及连同绕组的直流电阻。
6.6 切换开关的吊芯维修
6.6.1 放尽分接开关油室及其储油柜内的绝缘油,关闭分接开关头部所有油阀门,抽去油室内绝缘油,打开顶盖,按说明书的视图要求,拧出螺钉。
6.6.2 小心吊出切换开关本体(建议在整定工作位置进行),并逐项进行如下检查与维修。
6.6.2.1 清洗切换开关油室与芯体:排尽污油,用合格绝缘油冲洗,清除内壁与芯体上的游离碳,再次用合格绝缘油进行冲洗。
6.6.2.2 切换开关的检查与维修:
    (1)检查各紧固件是否松动;
    (2)检查快速机构的主弹簧、复位弹簧、爪卡是否变形或断裂;
    (3)检查各触头编织软连接线有无断股;
    (4)检查切换开关动、静触头的烧损程度;
    (5)检查过渡电阻是否有断裂,同时测量直流电阻,其阻值与产品出厂铭牌数据相比,其偏差值不大于±10%;
    (6)测量每相单、双数与中性引出点间的回路电阻,其阻值应符合要求;
    (7)测量切换动、静触头的动作顺序,全部动作顺序应符合产品技术要求。
6.6.2.3 必要时应将切换开关解体检查、清洗、维修与更换零部件,然后测试动作顺序与测量接触电阻,合格后置于起始工作位置。
6.6.2.4 将切换开关吊回油室,复装注油。
6.6.2.5 打开分接开关头部所有油阀门,从储油柜补充绝缘油至规定油位。
6.7 选择开关的吊芯检查:检查动、静触头间的磨损情况,各部位接头及其紧固件是否松动,拨盘、拨钉、定位钉、绝缘传动轴是否弯曲,测量各分接位置触头间的接触电阻。
6.8 分接选择器、转换选择器的检查与维修仅在变压器大修时或必要时进行(检查项目参照选择开关)。
6.9 分接开关大修项目:
    (1)分接开关芯体吊芯检查、维修、调试;
    (2)分接开关油室的清洗、检漏与维修;
    (3)驱动机构检查、清扫、加油与维修;
    (4)储油柜及其附件的检查与维修;
    (5)油流控制继电器(或气体继电器)、过压力继电器、压力释放装置的检查、维修与校验;
    (6)自动控制装置的检查;
    (7)储油柜及油室中绝缘油的处理;
    (8)电动机构及其它器件的检查、维修与调试;
    (9)各部位密封检查,渗漏油处理;
    (10)电气控制回路的检查、维修与调试;
    (11)分接开关与电动机构的联接校验与调试。
6.10 分接开关小修项目:
    (1)机械传动部位与传动齿轮盒的检查与加油;
    (2)电动机构箱的检查与清扫;
    (3)各部位的密封检查;
    (4)油流控制继电器(或气体继电器)、过压力继电器、压力释放装置的检查;
    (5)电气控制回路的检查。
6.11 分接开关常见故障及其排除方法见表3。
表3 分接开关常见故障及其排除方法
序号 故  障  特  征 故  障  原  因 检查与排除方法
1   连动   交流接触器剩磁或油污造成失电延时,顺序开关故障或交流接触器动作配合不当   检查交流接触器失电是否延时返回或卡滞,顺序开关触点动作顺序是否正确。清除交流接触器铁芯油污,必要时予以更换。调整顺序开关顺序或改进电气控制回路,确保逐级控制分接变换
2   手摇操作正常,而就地电动操作拒动    无操作电源或电动机控制回路故障,如手摇机构中弹簧片未复位,造成闭锁开关触点未接通   检查操作电源和电动机控制回路的正确性,消除故障后进行整组联动试验
3   电动操作机构动作过程中,空气开关跳闸    凸轮开关组安装移位   用灯光法分别检查S11~S13(1→n)与S12~S13(n→1)的分合程序,调整安装位置
4   电动机构仅能一个方向分接变换   限位机构未复位   手拨动限位机构,滑动接触处加少量油脂润滑
5   分接开关无法控制操作方向    电动机电容器回路断线、接触不良或电容器故障   检查电动机电容器回路,并处理接触不良、断线或更换电容器。
6   电动机构正、反二个方向分接变换均拒动   无操作电源或缺相,手摇闭锁开关触点未复位   检查三相电源应正常,处理手摇闭锁开关触点应接触良好
7   远方控制拒动,而就地电动操作正常   远方控制回路故障    检查远方控制回路的正确性,消除故障后进行整组联动试验
8   远方控制和就地电动或手动操作时,电动机构动作,控制回路与电动机构分接位置指示正常一致,而电压表、电流表均无相应变动   分接开关拒动、分接开关与电动机构联结脱落,如垂直或水平转动联结销脱落   检查分接开关位置与电动机构指示位置一致后,重新联接然后做联结校验
9   切换开关切换时间延长或不切换   储能拉簧疲劳,拉力减弱、断裂或机械卡死   调换拉簧或检修传动机械
10   分接开关与电动机构分接位置不一致   分接开关与电动机构联接错误   查明原因并进行联结校验
11   分接开关储油柜油位异常升高或降低直至变压器储油柜油位      如调正分接开关储油柜油位后,仍继续出现类似故障现象,应判断为油室密封缺陷,造成油室中油与变压器本体油互相渗漏。油室内放油螺栓未拧紧,亦会造成渗漏油   分接开关揭盖寻找渗漏点,如无渗漏油,则应吊出芯体,抽尽油室中绝缘油,在变压器本体油压下观察绝缘护筒内壁、分接引线螺栓及转轴密封等处是否有渗漏油。然后,更换密封件或进行密封处理。有放气孔或放油螺栓的应紧固螺栓,更换密封圈
12   变压器本体内绝缘油的色谱分析中氢、乙炔和总烃含量异常超标   停止分接变换操作,对变压器本体绝缘油进行色谱跟踪分析,如溶解气体组分含量与产气率呈下降趋势,则判断为油室的绝缘油渗漏到变压器本体中   检查与排除方法同序号11
13   运行中分接开关频繁发信动作   油室内存在局部放电源,造成气体的不断积累   吊芯检查有否悬浮电位放电,连线或限流电阻有否断裂、接触不良而造成经常性的局部放电。应及时消除悬浮电位放电及其不正常局部放电源
14   分接选择器或选择开关静触头支架弯曲变形造成变压器绕组直流电阻超标,分接变换拒动或内部放电等   分接选择器或选择开关绝缘支架材质不良,分接引线对其受力及安装垂直度不符合要求   更换静触头绝缘支架。纠正分接引线不应使分接开关受力。开关安装应垂直呈自由状态
15   连同变压器绕组测量直流电阻时呈不稳定状态    运行中长期不动作或长期无电流通过的静触点接触面形成一层膜或油污等造成接触不良   每年结合变压器小修,进行3个循环的分接变换
16   切换开关吊芯复装后,测量连同变压器绕组直流电阻,发现在转换选择器不变的情况下,相邻二分接位置直流电阻值相同或为二个级差电阻值    切换开关拨臂与拐臂错位,不能同步动作,造成切换开关拒动,仅选择开关动作   重新吊装切换开关,将拨臂与拐臂置于同一方向,使拨臂在拐臂凹处就位。手摇操作,观察切换开关是否左右两个方向均可切换动作,然后注油复装,并测量连同变压器绕组直流电阻值,以复核安装的正确性
17   储能机构失灵   分接开关干燥后无油操作;异物落入切换开关芯体内;误拨枪机使机构处于脱扣状态   严禁干燥后无油操作,排除异物
18   切换开关动触头的Υ形臂中性线对主触头之间放电,造成变压器二分接间短路故障    切换开关Υ形臂中性线,为裸多股软线,易松散并座落在切换开关相间分接接头间,在级电压下易击穿放电   切换开关Υ形臂中性线加包绝缘
19   分接开关有局部放电或爬电痕迹   紧固件或电极有尖端放电,紧固件松动或悬浮电位放电   排除尖端,加固紧固件,消除悬浮放电
20   断轴   分接开关与电动机构联接错位或分接选择器严重变形    检查分接选择器受力变形原因,予以处理或更换转轴。进行整定工作位置的判断,并进行联结校验
7 试验
7.1 分接开关的试验项目、周期和标准如表1所示。
7.2 油流控制继电器(或气体继电器)、过压力继电器与压力释放装置的校验项目与标准,按有关专业规程和制造厂的规定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