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安装、使用、检修安全要求

楼主(2007-04-06):
标准名称: 家用电器安装、使用、检修安全要求 GB 8877-88
标准编号: GB 8877-88
标准正文:
             国家标准局1988-03-02批准1988-10-01实施

  为了保障家用电器使用者的人身安全,需要对家用电器的生产、选用、销售、安
装、使用、维护和修理等一系列环节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本标准的直接阅读对象为有关专业人员。对家用电器使用者的指导,则通过规定
使用说明书的内容来实现。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家庭中使用的家用电气器具和家用电子器具。
  本标准不适用于车库等特殊场所及露天或半露天场所中使用的器具。
  对浴室中使用的家用电器需另作规定。
2 名词术语
  本标准采用的名词术语定义如下:
 2.1 基本绝缘
  带电部分上对防触电起基本保护作用的绝缘。
 2.2 附加绝缘
  为了在基本绝缘损坏的情况下防止触电而在基本绝缘这外使用的独立绝缘。
 2.3 双重绝缘
  同时具有基本绝缘和附加绝缘的绝缘。
 2.4 加强绝缘
  相当于双重绝缘保护程度的单独绝缘结构。
  注:“绝缘结构”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绝缘必须是同类件。它可以由几个不能象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那样单独试验的绝缘层组成。
  2.5 带电部分
  正常使用时被通电的导体或导电部分,它包括中性导体,但按惯例,不包括保护
中性导体(PEN 导体)。
  注:此术语不一定意味着触电危险。
 2.6 外露导电部分
  电气设备能被触及的导电部分。它在正常时不带电,但在故障情况下可能带电。
  注:在故障情况下,通过外露导电部分才能带电的电气设备的导电部分不被认为
是外露导电部分。
 2.7 电气设备
  发电、变电、输电、配电或用电的任何物件,诸如电机、变压器、电器、测量仪
表、保护装置、布线系统的设备、电气用具。
 2.8 电气装置
为实现一个或几个具体目的且特性相配合的电气设备的组合。
 2.9 外部导电部分
  不是电气装置组成部分且易引入电位(通常是地电位)的导电部分。
 2.10 0类电器
  依靠基本绝缘来防止触电危险的电器。它没有接地保护的连接手段。
 2.11 Ⅰ类电器
  该类电器的防触 电保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还需要一个附加的安全预防措施。
其方法是将电器外露可导电部分与已安装在固定线路中的保护接地导体连接起来。
 2.22 Ⅱ类电器
  该类电器在防触电保护方面,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还有附加绝缘。在基本绝
缘损坏之后,依靠附加绝缘起保护作用。其方法是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结构,不
需要接保护线或依赖安装条件的措施。
 2.13 Ⅲ类电器
  该类电器在防触电保护方面,依靠安全电压供电,同时在电器内部任何部位均不
会产生比安全电压高的电压。
 2.14 移动式家用电器
  工作时可以移动或在连接电源时能容易地从一处移到另一处的家用电器。
 2.15 固定式家用电器
  固定使用或重量超过18kg又无携带手柄的家用电器。
 2.16 固定安装式家用电器。
  紧固在支架上或特定位置上的家用电器。
 2.17 使用说明
  是一种由文字、符号、图示、表格等分别或组合构成,向使用者传递产品信息和
说明有关问题的工具。
  使用说明包括:使用说明书、产品上或包装上的使用说明、说明性标签(包括铭牌
)三种形式。
 2.18 中性导体
  与系统中性点连接用来传输电能的导体。
  注:在某些场合,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的作用在规定条件下可以合并,使用同一
导体。
 2.19 保护导体
  某些防触电保护措施所要求的用来与下列任一部分作电所连接的导线。
  外露导电部分;
  外部导电部分;
  主接地端子;
  接地极;
  电源接地点或人工中性点。
  注:保护导体以符合PE表示,并用规定的颜色加以区别。
 2.20 保护中性导体(PEN导体)
  具有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两种功能的接地导体。
  注:缩写字母PEN是由保护导体的符号PE和中性导体的符号N组合而成的。
 2.21 没有间接触电危险的场所
  在该场所中的人,本身不可能同时触及某一电器的外露导电部分和任一外部导电
部分(包括地面和墙),也不可能同时触及两个电器的外露导电部分。在该场所中严禁
有保护导体。
 2.22 专业人员
  受过专业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识别出其所操作和使用的电器可能出
现危险的人员。
3 家用电器分类
 3.1 按防触电的保护方式分类
  0类电器
  Ⅰ类电器
  Ⅱ类电器
  Ⅲ类电器
  注:分类的数字不是用来反映电器的安全水平,只是用来反映获得安全的手段。
 3.2 按外壳防护等级分类
  各等级的具体要求见GB 4208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对家用电器产品推荐采用如
下等级:
  IP20-IP24
  IP30-IP34
  IP41-IP44
  注:上述等级的代号说明见附录A。
4 家电电器的合理选用
 4.1 在一般的房间条件下,从防触电保护的角度必须选用Ⅰ类、Ⅱ类和Ⅲ类电器;
从外壳防护的角度应选用等级不低于IP20的电器。
 4.2 只有在没有间接触电危险的场所才允许选用0类电器。
 4.3 在厨房、厕所或类似场所,从防触电保护的角度必须选用Ⅰ类、Ⅱ类或Ⅲ类电
器:从外壳防护的角度应选用等级不低于IP24的电器。
 4.4 在使用中与人体皮肤和毛发直接接触的电器,从防触电保护的角度,必须选用
Ⅱ类或Ⅲ类电器。
5 家电电器的销售
 5.1 凡未经国家或国家认可的质量检验部门检测合格的家用电器产品,销售部门不
得进货销售。
 5.2 有保修期的家用电器产品的销售,必须在确定保修单位后进行。
 5.3 家用电器产品销售时必须附有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必须列入质量检验部门
的检验项目。
 5.4 销售家用电器产品的销售点,应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对其进行定期检
查,销售人员应熟悉和了解家用电器产品的性能指标、使用要求,并能公正地、正确
的指导购买人员购买家用电器产品。
 5.5 向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宣传媒介办理家用电器的销售广告时,应提交国家或
国家认可的质量检验部门签发的产品合格证书的复印件。广告承接部门应检查所宣传
的内容是否与产品使用说明书一致。
6 固定安装式家用电器的安装
 6.1 固定安装式家用电器由专业人员负责安装。
 6.2 0类固定安装式家用电器只能安装在没有间接触电危险的场所
 6.3 Ⅰ类固定安装式家用电器的保护线或保护线端子必须固定连接至建筑物中的固
定设置的保护导体上,不得采用插接方式。导线连接处如为不同金属时,应采取防止
电化腐蚀的措施。
 6.4 工作时产生高温的固定安装式家用电器不得安装在可燃物附近。
7 对电源和建筑物中的电气装置的要求
 7.1 额定电压220V的家用电器的电源电压允许偏移范围为+5%-10%,
额定电压42V及以下的家用电器的电源电压允许偏移范围为±10%。
 7.2 除目前和将来都不使用Ⅰ类电器的房间,或所有房间都属于没有间接触电的危
险场所外,建筑物内的电气线路必须设置专用保护导体。且保护导体以及保护设备(熔
断器、低压断路器、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等)必须满足电气工程设计标准中的相应规定。
 7.3 建筑物中应设置必要数量的电源插座。10m^2及以上的居住房间中,应在使
用家用电器可能性最大的两面墙上各设置一个插座位置。2-10m^2房间中,应设置
一个插座位置(浴室除外)。
 7.4 在居住房间中,每一插座位置上必须使用户能任意使用Ⅰ类或Ⅱ类家用电器。
 7.5 有Ⅲ类家用电器的住宅必须设置符合GB 1002《单相插头座Ⅱ型式、基本参数
与尺寸》规定的专用插座。
  多处需要使用Ⅲ类家用电器的住宅,应设置符合电气工程设计标准的安全电压供
电回路,并在各使用场所安装必要数量的专用插座。
  只有个别Ⅲ类家用电器的住宅,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隔离变压器、专用插
座和220V插头组成一体的供电装置,不得采用220V插头与变压器和插座两部分分开再
以导线相连接的方式。
 7.6 Ⅱ类家用电器不得加接保护线。
8 家用电器使用
 8.1 电器的使用者应详细阅读和了解使用说明书,并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使用电
器。
 8.2 使用移动式电器必须将电器的插头完全插入固定的电源插座中。
 8.3 当需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插几个电器的插头时,可以使用二脚的三通插头或将
三孔插座转换为多个插座的插座转换器,但插座转换器的插脚必须直接插入固定电源
插座中。转换后的插座个数不应超过四个。采用三通或转换器后,其所接电器的总额
定电流值,不应超过原固定插座的额定电流值。
 8.4 不应从带插座灯头上引接电源供给电器。
 8.5 对无自动控制的电热电器,人员离开现场又不使用电器时,应将电源切断。
 8.6 对能产生有害辐射的电器,人员必须与正在工作的电器保持说明书规定的安全
距离。
 8.7 工作时产生高温的电器,不得放在可燃物品附近使用。
 8.8 电器出现异常常噪声、气味或温度时,应立即停止使用。
 8.9 不得用湿手操作电器的开关或插拔电源插头。
 8.10 非专业人员不得使用工具拆卸电器和变更内部接线。
 8.11 从插座上拔下插头时,应用手直接握持插头,不得对电源线施加拉力。
 8.12 禁止以非熔断线的其他金属丝来更换熔断丝。
 8.13 家电电器只用熔断器保护时,不得用于大于原规格的熔丝来更换。
  家用电器用低压断路器或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保护时,非经专业人员按防触电保
护标准重新核算,不得改变其整定值。
  家用电器没有单独的保护设备,用每户的总保护设备保护全部家用电器时,总保
护设备也应执行本条要求。
9 检修
 9.1 为保证检修质量,必须建立严格的检修制度,检修以后的产品,必须符合家用
电器安全标准的要求。
 9.2 修理家用电器的单位必须持有“检修许可证”,无证单位不得从事修理工作。
  “检修许可证”由各地质量监督部门负责发放,发放条件如下:
  a. 该单位应有足够的检修装备,仪器仪表的精度应符合标准要求。
  b. 该单位技术负责人必须是经过质量监督部门考试合格的人员。
 9.3 为保证检修质量,分清责任,修理单位须建立修理登记卡,一式两份(修理单
位和用户各存一份。)
  修理登记卡主要内容有:
  a. 修理日期;
  b. 修理内容;
  c. 修理单位技术负责人姓名及签字;
  d. 保修期限。
 9.4 修理家用电器的单位对超过制造厂保修期的家用电器产品,在修理后至少要有
三个月的保修期。
 9.5 制造厂必须向修理单位提供维修所需的合格零配件及修理指南(至少应包括电
气线路图、拆装方法、可替换的零部件规格型号等)。修理单位应及时向制造厂反馈产
品质量信息。
 9.6 电器的制造厂的保修期内进行修理时,修理单位不得改变原设计性能和参数,
也不得采用低于原用材料性能的代用材料和与原规格不符的零部件。
  超过制造厂的保修期的电器修理、必须保持原有的防触电保护类别和外壳防护等
级的水平。
 9.7 修理电器时,如发现绝缘损坏、软缆或软线护套破裂,保护线脱落,插头、插
座、开关等电气装置开裂等影响安全的故障时,必须主动修复,以消除不安全隐患。
 9.8 所有安用电器产品在修理后,都必须进行绝缘电阻的检查。进行了大修的,必
须做耐压试验。绝缘电阻的阻值必须符合家用电器安全标准的要求。

                                 附 录 A
                               等级代号说明
                                 (参考件)

 A1 表示防护等级的代号通常由特征字母IP和两个特征数字组成。

               IP       X         X
               │       │       │
               │       │       └──────────── 第一位特征数字
               │       │
               │       └───────────────── 第二位特征数字
               │
               └────────────────────── 特征字母

  第一位特征数字指防止人体触及或接近外壳内部的带电部分和触及运动部件(光滑
的旋转轴和类似部件除外),防止固体异物进入外壳内部。
  第二位特征数字指防止水进入外壳内部达到有害程度。
 A2 与本准推荐等级有关的特征数字的含义见下表。

━┯━━━━━━━━━━━━━━━━━┯━━━━━━━━━━━━━━━━━━━
  │  第一位特征数字的含义            │       第二位特征数字的含义
─┼─────────────────┼─┬─────────────────
  │能防止直径大于12mm长度不大于      │  │
2 │ 80mm的固体异物进入壳内。         │0 │  没有专门防护
 │能防止手指触及壳内带电部分或运动  ├─┼─────────────────
  │部件                              │1 │  滴水(垂直滴水)无有害影响
─┼─────────────────┼─┼─────────────────
  │能防止直径大于25mm的固体异物进    │2 │  当外壳从正确位置倾在15°以内时,
  │入壳内。                          │  │  垂直滴水无有害影响
3 │ 能防止厚度(或直径)大于2.5mm的    ├─┼─────────────────
  │工具、金属线等触及壳内部分或运动  │3 │ 与垂直成60°范围以内的淋水
  │部件                              │  │ 无有害影响
─┼─────────────────┼─┴─────────────────
  │ 防止直径大于1mm的固体异物进      │
  │ 壳内。                           │
4 │能防止厚度(或直径)大于1mm的工     │   4  任何方向溅水无有害影响
  │具、金属线等触及壳内部分或        │
  │运动部件                          │
━┷━━━━━━━━━━━━━━━━━┷━━━━━━━━━━━━━━━━━━━━

网友A(2008-12-02):
请教:1替代GB8877-88的新国标号及名称.2产品壳体的绝缘电阻在正常条件下不小于50兆鸥,在潮湿萡环境中不小于2兆鸥在新标准中如何表示.3爬电及

电气间隙如何标定,抗电强度如何标定,泻电电流如何标定.请赐教

网友B(2009-01-14):
照明灯产品的电压范围:220V正负10%即:198V~240V对吗?在什么标准上可以查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