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李老师请进。维修东芝的请进

楼主(2005-08-17):
大家好! 我有一台东芝S9系列的变频器输出部分不平衡,我按照李老师的说法,在变频器运行3HZ的情况下测P-U P-V和P-W ,U-N V-N W-N 。P-V和N-V测没有电压其他都有499v的电压。我把V相的上下臂光藕全换了但是还是这种情况。各位大哥还有别的原因吗?变频器模块的型号是MIG75Q7CAOX。 谢谢

网友A:
检查6路驱动信号是否到达模块,P-V和V-N测没有直流电压说明V端的两个管都没有工作.

网友B:
你好!李老师 我更正一下,我侧电压是用交流档,刚才我用直流档测了一下 P-V电压是829v 然而V-N没有电压。我测模块的栅极交流电压都是在14.3左右。

网友C:
李工,他的模块V相是不是已经坏了啊

网友D:
应该是VFS9-4110PL或VFS9-4150PL,换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