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变频器

楼主(2005-04-10):
东芝18.5kw变频器不能启动。启动时指示灯闪烁,不运行,请较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启动后先检查一下直流母线电压,看是否有电压,然后在检查输出 有什么事可直接联系,帮你分析。 Q:11280899 jtx1688@163.com 13098806524

网友B:
是不是没有频率信号

网友C:
我公司一直从事东芝变频器的经销和维修,可联系我们。 南昌超能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0791-6735363

网友D:
请问参数是否正确?指示灯是哪个?你把CNOD设为1;FNOD设为2启动看一下!以上不包含A5,A7,P7调试方法! 我公司是东芝变频器海外一级代理,东芝变频器签约维修中心!详情浏览公司网站www.miyakawa.com.cn

网友E:
如果用国产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可找厂家解决了) 现在推荐日货的就是(准汉奸).支持国货!

网友F(2021-05-28):
你好!我现在有一台韩国东信的分丝整经机,没有点动,只有快车。给操作带来很大麻烦,现在我想为其添加点动。但是按照变频器说明书上的接线后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点动无力,二是点动频率影响快车频率,也就是开快车后仍然执行点动频率。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