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7.5KW维修总结

楼主(2007-10-28):
本人维修森兰变频器遇到风扇故障,刚接到机器时发现模块损坏。模块是FP40R12KE3,R、S相严重损坏,U 相正反相稳压管击穿。我更换所坏配件后发现仍无法工作,机器送来时没有面板。我根据故障继电器知道跳保护,此时发现风扇也不转。一测无电压12V,因为充电电阻短接继电器和故障继电器都为12V,不可能没有12V输出。最后在风扇插座处发现有一稳压管D25N06短路,更换后一切正常。
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泰坦尼克号坏在一个小小的镙丝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B:
D25N06是稳压管吗?
不可能吧

楼主:
D2506N06是开关型稳压管,电压60V 电流25A,我做补充

网友C:
D25N06是稳压管吗?

网友C:
D25N06是25A60V的MOSFET

网友D:
是双向二极管

网友E:
有的时候变频器开机或者上电,风扇也不会转的。只有温度到一定程度了才运转,那你测量风扇段子那里肯定是没有电压的。
要判断风扇是好是坏,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这个情况不要急的去修风扇,关键是把模块损坏的原因解决,变频器有了输出了,风扇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E:
把自己的维修心得写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是很好的。如果再表达的细致些就好了,比如:模块坏了,你是如何先排除驱动部分的故障的,驱动光藕用的是什么型号,驱动电压是多少V。细致到这步就好了。

网友F:
模块坏了,你是如何先排除驱动部分的故障的,驱动光藕用的是什么型号,驱动电压是多少V。细致到这步就好了。

网友F:
森兰国产变频器 杭州维修 维修快  维修率100% 技术交流电话13093720908

网友G:
此MOS管是给风机供电用的,长时间工作性能不好的话可能损坏,不过风机是温控的哈

楼主(2008-01-05):
如果有兴趣可以交流,该机器以过三个月保修期。我维修的机器基本上没人为同一故障再找上门,我欢迎各位大侠帮忙找一个海利普1.5KW380v的模块。该模块已经面目全非,估计是阿帕克看有没有具体型号。

楼主:
邮箱chailang.01@163.com   qq892713564

网友H:
森兰是一种不好的机器。我厂的220伏变频是三天两头坏,我们要换了这种品牌

楼主:
我已维修为业谁的变频器都修,国内外的都修过

网友E:
维修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找到引起故障损坏的根源。

这样才可以避免再一次的事情发生。。。

 维修好的变频器应该帮客户分析好引起这个故障以后应该注意那些事项。。

 http://www.gzweixiu.com/

我能!

网友(2008-04-07):
讲的不错,很好啊!不错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