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电的人出来说话!

楼主(2002-12-17):
为什么你们的变频器连输入缺相保护都没有??典型的日本农民产品!!!

网友A(2002-08-01):
输入缺相保护是一个多余的功能!

网友B:
输入缺相对于日本的优质电网来说,可能属于多余,但是在国内使用,非常有必要.整流桥部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护电路的,如果缺相,必然会使另外两相的电流增大.结果会怎样?

网友C:
搞工业控制的竟无法保证变频器三相电源正常,而来责怪自己的变频器,真有点儿,该怎么说呢

网友D:
惠丰变频器一般都带有缺相保护,就是根据中国国情而设计的,反应速度快,应变能力强,服务质量高是国产变频器的长处。

网友E:
在工厂里干上几年就知道了,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的。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保护功能多的产品。 当然,也要考虑由此导致的成本提高。

网友F:
1. 对于三菱3相220V的小容量变频器来说(日本版), 接单相220V也可以工作, 只是负载能力差点. 2. 至于三相输入电流不平衡问题, 哪怕你用的是三相供电也是蛮正常的啊, 尤其是轻载,电网电压有点不平衡时. 3. 如果你认为没有缺相保护对你的应用有影响, 能否给出具体的原因. 你可以给三菱/菱电驱动部分打电话或传真或email或就在论坛上指出. 我认为三菱会很欢迎客户的批评和意见的. 包括其他朋友有任何关于三菱变频器方面的问题, 都欢迎用你们最方便的方式提出. 4. "典型的日本农民产品"对三菱变频器来说绝对不是一个中肯的评价. 我可以告诉你, 三菱这个品牌在日本的工控领域属于中高档品牌, 其变频器,PLC,低压电气在日本市场都占首位, 伺服, CNC,HMI占第二为. 综合来说是日本工控市场的第一品牌.

楼主:
当时电机都差点烧了,抱闸因为缺相已停止工作,电机仍然在转,直至热过载。这个系统设计上是欠考虑,但是别人的变频器都有此功能为什么三菱不能有呢?

网友B:
1)缺相时刻一般变频器均可降额运行,因为此时母线电压并没有明显变化.但是用户并不能控制缺相时刻的负载轻重,因此缺相运行是危险的.除非负载稳定并且比较轻. 2)缺相在工厂是经常会发生的,这并不是仅仅靠搞工业控制的人能够控制的. 3)缺相电路并不会增加多少成本 4)我认为好一点的做法是可以通过功能码选择输入缺相是否动作.例td3000可以选择1)继续运行;2)报警,3)停机 5)我个人认为三菱是一个中高档的品牌,是值得尊重的对手.没有缺相保护,绝对不是农民产品可能与国情有关.

网友A:
可能90%的变频器是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SIEMENS、AB都有的。

网友G: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和vcplus说的是一样的。这方面还是国产做的比较好。国外的变频器在过去大多是没有缺相。

网友H:
(搞工业控制的竟无法保证变频器三相电源正常,而来责怪自己的变频器,真有点儿,该怎么说呢 ) ggc说的话就象是刚从中学校门里出来的人,在工厂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何况缺相保护,是许多变频器都具有的功能之一,如果变频器不具备,就势必要另外增加相应的保护设备,多不方便啊。

网友C:
在我们的企业有二十多台变频器,多则八年,少则五年,四个品牌,全不带缺相保护,从未发生缺相问题,变频良好.即使电机上百台,八年损坏不超过十台次,因此,我有理由说,缺相绝大多数是 管理不到位,人为因素.

网友I:
20多台的样板太少,根本不能说明问题.一个工厂的情况也不能说明问题. 工厂,中国的工厂什么都可能发生.想起了坛中诗人存在先生的一句话:   总有人见过一些事,有人没见过一些事,但千万别说:天只有井口那么大……

网友J:
考虑一下电网的 COS,再考虑一下变频器的整流桥,再说话。。。。

网友K:
自己见识太少,怎怪别人?多烧两个电机,逼的电网向日本靠近,就好了

网友L(2002-12-16):
我们中国的电子技术和产品质量目前不够日本鬼子好,这是铁定的事实,只是盲目的抵制日货是不够的,试问当你全选国产货的时候,故障率达到什么程度。其实要增加变频器的缺相输入保护很简单,只要在电源输入端增加三个继电器(任二相之间各接一个),用它们的常闭点并起来控制变频器的急停端不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试过SIMENS 6ES, ABB ACS600, 富士VG7和YASKAW的变频器的缺相保护功能,这些东西的说明书中都写明有这项保护的,而且也有这条故障的,结果是轻载时没一能报警的,所以我赞成楼上邻居的意见。

网友B:
输出轻载不动作是正常的啊.缺相对机器的影响主要在负载较大的时候.不部分具有缺相保护的变频器一般电流小于30%额定就保护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