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台安N2系列3.7KW变频器

楼主(2007-06-21):
(无正文)

网友A:
问台安科技

网友B:
正常可以用

网友C:
晕,我到现在还有一台台安N2系列1.5KW/380V的变频器还末解决,用数字万用表的一个表笔碰U,V,W任何一相就马上跳OC-C,OC-A,有螺丝刀也一样,开关电源,驱动电路,电流互感器等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不行,上电机拖一启动就报OC-A,不去碰它输出电压正常,想请台安科技的技术人员解释一下,行吗?

网友D: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大家讨论一下,看来是有普遍性!!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空载用万用表表笔量输出电压就跳OC-A,但是不碰就不报警,接上电机也能转.输出部分都检查换了,搞不懂是什么问题,台安有技术人员解释一下吗??是机器设计问题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F:
该群里有优秀的变频器工程师和好的产品渠道
群号:41652638

网友E:
这样也能用??难道是台安变频技术设计有问题?

网友G:
有机会选择就不要用它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类似这种故障,但接上马达可以用

网友H:
将下桥的两个供电电容(100uF/25V)换掉就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