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高速异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16):
我们有台SBC的电机配SBC的TWIN5,高速时开一会儿就会异响,电机仍然在转,驱动器也不报警,低速开没问题。驱动器今年上半年换过了,里面的参数和程序都是按厂家给的输入进去的,伺服电机也换了台新的,仍然没有解决。线路在更换电机的时候都检查过了,驱动器接地也没问题。

要不要尝试修改增益或脉宽什么的?

网友A:
是增益的问题吧!找本手册看着跳下就好了!

网友B:
可能刚性稍微调高一两个单位即可。

以前遇个类似的,刚性调高了一个单位。

不行,再调其他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