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故障

楼主(2011-06-17):
一台 能士变频器,故障现象为不定期烧坏电源芯片3842 ,同时损坏24伏整流管。少则一天,多则3天,在家观察的时候不会出现故障。 整个电源除了开关变压器没有换意外,都换了,故障依旧,各位大师什么原因啊?

没想到变频器是工控网人气做多的论坛哦! 要常来。  需要维修资料,技术的联系我QQ 583934409.

网友A:
楼主你好,故障主要是24V电源的问题,我的意见:

1)搞清楚24V向几个部分供电;

2)如果没有图纸,要测绘出一张24v的供电图纸;

3)3842芯片功能搞清楚,烧坏的哪几个针脚;

网友B:
应该朝24v的负载方向去查找原因!

网友C(2011-12-07):
对,需要检查一下24V电源端负载;如直流风机和4路驱动

网友D:
是挺怪的哦 这种变频器故障维修起来很伤脑经啊

网友E:
看电源电容容值是否降低了。

网友F(2012-01-28):
围绕24V电源去反推、查找问题

同注意到你的开关变压器为什么不试试换掉呢?!

网友G:
着重检查一下24V电源后面的负载;是不是这个24v 对外部供电了? 是不是外部有什么东西电流过大 造成的?

网友H:
建议你换一个功率大的24V整流管,同时把滤波电容和风扇更换一下,如果再不行应该就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I:
感觉滤波电容可能影响大点

网友J(2012-03-07):
3842经常烧,检查电容了

网友K:
电容存在问题。

网友L:
专注为客户提供电路板维修解决方案:http://www.caiyadianzi.com,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