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通用变频器维修板修复变频器一例

楼主(2008-04-07):
         一个ABB 400变频器,CPU板故障,连续轮番显示AL20到AL24,购买此板大约1000快钱.

不合适.

用通用维修板维修取得很好效果,只要在愿扳子上找到 10伏特电源,5,15伏特电源,6个PWM ,直流母线即可,简单易用.

目前功能还不是很完善.

有兴趣使用这种板子的朋友请联系我共同开发设计.

QQ516259241

lhf19801123@126.com

13904610455  8小时以外联系.

网友A:
简单啊,不过好象是给它洗脑了,改后还有什么功能,是否祥解以下.关注中.

网友B:
过电流  过电压  欠电压  给接触器的信号  电压显示  电流显示  等等都没有了  应该有点麻烦哦  除非你有整套驱动板加控制板  要不就楼主说的  这样改的变频器不敢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