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EW电机是普通马达还是伺服马达

楼主(2011-08-23):
 外观马达外观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马达?是普通带刹车的还是伺服马达?

网友A:
这应该是变频电机吧  这是台捆扎机  包装线上用来捆铁丝的  和我们公司的好像一样   变频器应该就装在前面的控制柜里面  一起有三台  电机里面好像有编码器   问题一般多出在编码器上

楼主可以加我QQ  358334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