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修不了的富士变频我一分不用

楼主(2005-04-29):
今天我接一台无锡生产的富士5000G11S/P11S-55kw的变频,该机我这地方出故障,故障代码是一启动就报警,代码是ER7(解释是自整定不良),发到无锡(设备配套厂家),维修报价是3000,三天后发回,原因是电脑板和驱动板不好了,需要买一台新的.所以拿到我这里....    经过检查:电容/模块/驱动电压/整流模块都正常后,带上假负栽,上电试机,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正常,无报警(ER7),到客户那里试机,空栽正常,带上负载(电流35A)就报警了....    因我没有说明书,具体故障不知道出在哪里,经过分析,该故障与三垦的欠压故障一样.    故检查充电电阻和接触器,充电电阻正常,接触器有动作,查其主触头:不通... 拆开检查...由于灰尘太多把接触器卡死而触不能闭和,只有充电电阻工作,之所以报警,经过给接触器全面除尘清洗后,故障排除....只花2个小时的时间不化一分钱就高定了...    不知道无锡那边(指个别维修)是怎么修理变频器的,是靠敲诈来发展维修吗?

网友A:
为什么“老王”还不改行啊? 真搞不懂哟 卖瓜很赚钱吗?

网友B:
很好的维修案例!不过我有点不明白,变频器是靠什么检测报警的呢?直流端电压?在启动电阻没有被短路时加载,直流端的电压是不是纹波比较大?请高手指点富士和三垦的检测和报警方式。谢谢。

网友C:
如果报警记录里有很多ER7,能用多长时间就难讲了,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先是ER7,后又出现欠压报警,控制板上是否有腐蚀现象?

网友D:
楼主说的不错,有多情况下修变频把尘土、棉絮等杂物清理干净就没事了。

网友E:
是呀!不管做什么都要讲信用?决不能搞欺诈!否则是不会长久的!

网友F(2012-07-14):
楼主能否提供联系方式   我这有个三垦的变频器 也是ER7报警 无法解决,谢谢!

网友G:
你那三肯的机器是主板坏了

网友H:
我刚修了一台,就是里面的接触器灰尘太多。拿出来测接触器已经报废了,换接了个临时用的,一切ok

网友I:
重点检查下驱动板光耦之类的

网友J(2012-08-13):
厂家服务大都进行板级维修,不尽心做芯片级维修。

网友K(2013-03-19):
我想问一下楼主师傅,富士变频器假负载应该加在什么位置

网友L:
请问ab变频器ma5629模块

网友L:
ab变频器有一ma5629模块,在电源部分,请问

网友M(2014-05-29):
这个好

非常规手段

网友N(2014-07-31):
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别人修不了的你修了,你修不了的别人修了,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