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求救

楼主(2005-06-25):
日立L-300P(55KW)由于不小心把控制端子P24与CM1短接了(这两个端子内部有24V电压),现在造成不显示和无法开机故障...   经过检查充电指示灯是亮的,电源板到冷却风扇那里有24V电压输出,电源板的稳压管D71是240V电压,稳压管D41无电压...换了场效应管Q2和Q10(K1373)也不行.....再查...上是控制板(多层板)下是驱动板(多层板)...实在无法查了....请大家帮帮忙...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西楚霸王:你怎么不出来指教呢.....躲在哪里偷着乐哦...

网友A:
对不起三毛兄:我在云南一大山里上网不方便,D41是蓄流二级管确实没电压,请您检查一下D67和IC1是否损坏?或者干脆换POWER-PCB吧!

网友B:
估计是逻辑板坏了,换一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会损坏logic-pcb,概率很低!

楼主:
老瞿: 你好    D67是好的,现在更换了整个电源板也一样的呀.....

网友C:
是电源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