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5-11-21):
    小弟正在修一台三菱A14E-75KW变频器,该是人家修不好才送到我这里的(以前不知道什么故障),人家把驱动板给修过了,在确认模块和充电电阻没有问题情况下,用假负载通电是没有显示.......因为本人从来未动个大功率三菱机所以请教大家....
    问题是:
     1.驱动板(其实驱动板与主板是一块整板)的端子CN9直接与380V(进电)立即,这个电源的功能是什么?
      2.端子X1和X/S1和S/R1和R是怎样短接?
      3.两头有接线端子的电阻(510欧)是接在什么地方?
      4.排除电源部分(包括开关管)造成没有显示的鼓掌有哪些?

网友A:
我回答第四个问题,造成没有显示这个故障有可能是电源板有可能有问题,建议你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