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L300P55KW故障

楼主(2005-04-10):
我一日立L300P变频器55KW,一给运行信号(面板电位器给定), 就报警F30.4 说明是IGBT错误,说明书解释是当检测到输出舞时过电流,变频器封锁输出以保护模块.经查模块是好的,问题会出在哪里呢?会不会是电流检测部分呢?

网友A(2005-05-20):
首先,检查加速时间,F002以及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变频器的IGBT模块有时是无法用一般表头测量出来的,我就遇到。 测量时是好的,但运行时就有问题。

网友B:
进一步查模块检查驱动和主板

网友C:
你好:铁木真001!    我是日立代理商,对日立变频器的质量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对日立公司的服务我是真的不敢恭维啊!!!在我销售出去的机器中有坏的那是正常的,但我把机器寄到日立公司10天半个月多没有消息,没有答复,什么原因呢?????我是每天一个电话每天一个失望一个打击。这样的事我不止一次两次,可以说次次是这样,我想你们日立不光光是在自毁前程、更是在害我们代理商吗!让我们心痛啊!!!

网友D:
您找我呀!一个小时内出结果!

网友E:
福建泉州专业维修变频器:13799226510;13799890786;13599171785

网友F:
010-82685611 华北最大的变频器维修中心 李工

网友G:
手头有一日立变频,使用10年之久,无故障维修记录,质量真的挺好! 但由于炸机,至使整流模块型号丢失,希望有接触过SJ300-55KW日立变频器的仁兄,告知一下,谢谢!(整流模块:内含3相整流桥,带一晶闸管; 封装:7脚如下 G R4 +5 -6 AC1 AC2 AC3 请这里发贴的各位,帮我一下!

楼主:
该模块我有原装的,13008964596/QQ:425230600

网友H(2006-09-21):
一给运行信号就报过流,电流检测部位坏的可能性大(如果模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