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求松下707配件

楼主(2004-12-12):
我有一松下707 1.5KW变频器的电源变压器烧毁,上面标NAT-A052和4304Z6,各位是否有,残机/二手的都可以。。。。。13008964596 潘

网友A:
三毛哥:你好! 由于这段时间没有上网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我就是那次向你要三垦说明书的小王,那台机有你的帮助现在也调好,也后有问题还请多交流,

楼主:
王永森-8888: 你好 帮助你,我是应该的,搞这一行免不了相互帮忙,有什么需要我会尽量帮忙的.....能够帮你我自己感到非常荣幸....

网友A:
三哥,你好!你知道杭州日升电气VR310B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就是光耦后面那三个IC的型号吗?被厂家出厂时磨了,) 谢谢了

楼主:
对不起,不知道...

网友B(2005-05-30):
应该是IR2110S吧

网友C:
我有4台,如需要请联系? cdunicom@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