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的请进

楼主(2005-11-03):
     今天是中国塑料城(浙江余姚)塑料博览会会场的布展,在现场调试一日立SJ200带一1.5KW的电机,用手去碰电机有触电感,。。。。。用电笔量是亮的,换成工频就没有漏电,用摇表量电机也没有问题。。。。
     一用变频器带动就严重漏电,最后给接零问题就解决了。。。。。
    问????同样的日立L300P-55KW带的电机(没有接零)为什么没有漏电,而220V的SJ200带的为什么严重漏电。。。。。电机没有问题。。。到底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电机外壳也变频器外壳相连(应该相连),高频感应电。你不接地线肯定不行,变频器运转就有感应电,频率越低感应电反而越高。你断开电机与变频器连线即可。55kw电机你肯定会放在地上(废话),电机与地相连,感应电被释放,所有没电。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B:
三毛兄:因为SJ200系列有内置滤波器,因此漏电流加大,

网友B:
TO:心力,三毛兄对于日立变频器是老江湖了,尤其对于L300P-550HFE,比你我明白多了!他一年接触上百台,基本大路基本方法他全会!

楼主:
   展会。。。。我们的机器下面有地毯的,并且不具备接地条件,只能接零。。。。。
    接零后已经正常了。。。。。

网友C:
电机接地了没有?接地后正常。

楼主:
   我怎么感觉瞿工的话:” TO:心力,三毛兄对于日立变频器是老江湖了,尤其对于L300P-550HFE,比你我明白多了!他一年接触上百台,基本大路基本方法他全会!“火药味有这么重。。。。我有什么不对的请 瞿工指正,谢谢合作。。。。

网友D:
大多变频器不接地线都会这样。

网友E:
是谐波.感应电.开关电源.电容...的问题.好象好多种变频器手册上都有注名.有泄漏电流.有大有小.要接地.这就是变频器前不建议加漏电保护开关的原因.

网友E:
好多设备都这样.

网友F:
大家好,谁有日立的变频器的使用手册,给俺一个啊,谢谢!!!^0^

网友B:
新三毛兄别介意,没有其他的意思,我是在表扬你啊?意思是说普通简单的思路不用说了,您早就会了,不用说!您千万别误会!
紫枫@无情您好:普通中文手册在自助资料库里可以下载,如果不方便也可以到的我的网站下载www.bwtco.com!

网友G:
我觉得很正常的.我用的变频如果不接地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还会干扰其他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