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心吊胆发富士变频

楼主(2005-10-31):
    我修一台5000P11-45KW富士变频,故障是输出缺相,在维修后没有用假负载,一送电听“哌)声响,一看:快熔完了,W相的模块完了,(深刻的教训)。
    经换换光藕PC923后用加假负载试机,驱动光藕的触发信号正常,该机有7个光藕,其中一只光藕(代号是PC19)没有触发电压,该光藕没有驱动负载,负载是空的。大致过5分钟,控制板的一只(代号C2)象二极管一样的电容烧毁冒烟,不过机器还正常。。。。
    装上模块和快熔后试假负载正常,客户高高兴兴拿走后。。。。我又担心了。。。光藕(代号是PC19)没有触发电压和一只(代号C2)象二极管一样的电容烧毁(没有换)会有什么问题呢。。。请高手或精通富士解释一下会有什么后果。。。给我壮壮胆。。。

网友A:
这也算是修好了?寒……

网友B:
PC19是刹车用的,不用时是没有电压的,C2电容是滤波用的,查一下有没有坏

楼主:
        没有这个电容(贴片),所以没有换。PC19是刹车用的话就放心了,该机没有刹车电阻。。。。用于风机。。
     谢谢各位。我终于放心了。。。。

网友C:
驱动不加模块也能测!没有示波器指针表总有吧,测好驱动就不会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