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有变频电源吗?

楼主(2005-06-07):
我刚接一实验柜,要求一路单相110V60HZ输出给出口的吸尘器搞试验,用调压器可以把220V变110V,但是不能调频到60HZ,用不了变频器,故想要一变频电源,要求输入220V50HZ输出110V60HZ,大家有请跟帖.....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变频电源很贵的……

网友B:
有,我公司使用380V(50HZ)变220V、110V(60HZ),国内国外都有。

楼主:
我要求容量在5KVA左右,怎么联系????

网友C:
可以用[同步电动机带动直流发电机变频装置],变为60HZ,在出口产品木工机械试验电机用,但燥音不小.

网友D:
三毛兄:确实存在问题:成本不低、体积庞大、可靠性不强,一定慎重!我作过单相220V、50HZ变换成三相380V、60HZ的电源!2KVA,体积不小!环节很多!勉强能用!

网友A:
参考一下电磁炉电路原理(它实质上就是一个单相变频,输出磁心的电压也是0~220 频率可调),自己设计一个吧!

网友E:
青岛艾诺仪表 专业生产变频电源

网友F:
联系成都佳灵电气制造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