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电源板这管子的型号

楼主(2012-08-22):
客户交来就缺这,请看图,先谢过!

网友A:
不会修的话直接报废了

楼主:
现在是不知上手师傅拆掉的DQ1 三极管的型号,下不了手,谢谢关注!

网友B(2012-10-18):
用S2225可以

网友C:
原型号应该是K2666场效应管!

网友D(2013-03-21):
场效应管N沟道耐压800V电流5A就可以了!你用1200V/5A也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