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2-12-24):
西门子变频器型号为:6SE9214-0DA40(MICROMASTER),空载情况下一起动出现F002过电流错误, 测量模块完好,请问故障出在哪? 西门子变频器型号为:6SE9214-0DA40(MICROMASTER),启动后频率显示正常,但无输出,请问故障出在哪? 请问是否有维修配件,是否能修好,我想自己维修,因为我这有5台上述故障的变频器。

网友:
直流母线是否压紧?

网友A:
可能故障如下: 1.模块故障,你做的常规检测还不能彻底肯定。 2.电流检测故障,最大的可能是插头接触不良。 3.驱动电路故障,六路中不应导通的却一直导通。 如若愿意,我可以亲自指导您自己修理。 郑州大学 汤文博 副教授 e-mail:kangda@vip.sina.com, twb6751@zzu.edu.cn

网友:
汤教授:您好 我是新密的,有2台西门子的MDV变频器,和上面的第2中情况完全相同,有频率显示,但是没有输出电压,我测量在运行是6路都有脉冲,电源当中上3路从开关电源出来都是29V,下3路19V,测量模块完好。无意中测的CPU板的TC084C的1,2脚直通;MM74HC的6,9,11直通,问这种情况是否正常?他们都是什么作用?如果方便请把直线电话短信给我!方便当面请教,谢谢。我的电话:13938268395,韩常发。

网友B:
我处现有一批日本产进口原装变频器专用电解电容,2200/500伏。保证新的和原装。数量有限,量大从优,价格面议。 13937512837 13503411933 jz99@yeah.net

网友:
1。如果模块没问题,查一下7800及TL084及外围电路

网友C:
西门子我同易111www

网友C:
电话多少我告诉啦

网友:
lllwww: 请问TL084具体是什么功能? 是驱动板上的TL084还是CPU板上的TL084呢? 谢谢!!!

网友:
lllwww: 请赐教电话或者信箱地址。谢谢

网友:
驱动板上的TL084,例似比较器,我的邮箱:LWCHINAFOX@21cn.com

网友D(2011-03-29):
广东 西门子,ABB变频器,楼宇暖通,自控产品,现货供应,价格优势。QQ联系:1907077986
电话:020-61210777-819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