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斑竹

楼主(2002-12-16):
斑竹:   我有一台西门子37KW MDV 变频器,原来是因为整流桥干掉了,造成驱动和电容板故障,经维修后都完好,试运行5HZ的时候,有显示,但是U V W 没有输出电压,但是他的第137项有电压显示是46.8伏。后来我把他的所有参数都恢复出厂值,连接一台11KW电机,运行方式在电流磁通;V/F;电压平方;在运行的时候还是老样子。后来我在矢量下运行,总是过不了自检测,提示F188。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另,MDV 是否不接电机,或者电机太小都不能运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