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技师PLC考试题

楼主(2006-08-12):
三工位钻床的plc控制系统
按下启动按钮后,钻床的三个工位同时工作。一个工位将工件送到圆形工作台上,然后送料液压缸返回;另一个工位将工件加紧并钻孔,然后钻头向上返回初始位置,并放开工件;第三个工位用深度计测量加工的孔是否合格。如果合格则测量头上升,并自动卸下好的工件,然后卸料缸返回。如果不合格测量头返回后由人工取走次品,然后用按钮发出人工卸料完成的重新启动信号。当三个工位的操作都完成后,工作台顺时针旋转120度,最后系统返回初始步。.

要求:2小时内完成,流程图,梯形图,语句表,并输入编程器,演示出来!
欢迎个位高手积极讨论,另有技师考试资料,回贴可送!

网友A:
用SFC,应该不难。

网友A:
难点在检测那里。

网友B:
动作流程很清楚,没有难度的,当然了,我们工作中接触到的也大多为此类的控制啊,所以很典型!

网友C:
呵呵
不由想起04年在赛格三星的CRT屏一检项目
共有三条线,单条线大概是这样的:
一条主辊道,由15个电机带动各个辊道组成;
辊道旁边有个六工位检验设备,通过吸头(抽真空电磁阀)吸取辊道来的物品.

主辊道:
第4#辊道有个校准位置装置,由电磁阀控制,以保证屏进六工位位置准确
第5#辊道实际就是六工位的第1工位,升降台,可以把物品升起、旋转,让六工位吸取后,在回旋转、降下。
第7辊道实际就是六工位的第6工位,也有升降台,可以升起、旋转,让六工位放下后,在回旋转、降下。
第9辊道有个升降台,如果是需要再检的屏,则将屏升起进入再检辊道,再检辊道有4个辊道,放置三个后报警,提示操作人员取走重

新从主辊道1#辊道放入。
第11辊道有个升降台,如果是不合格的屏,则将屏升起进入废品辊道,进入废品皮带机,清洗后回炉重炼。
第12辊道有个校准位置装置,由电磁阀控制,以保证下一辊道激光打码位置准确
第13辊道旁边有个激光打码机,屏停留1~2秒打码
第14辊道下有个升降台,将屏升降到吊篮(或者使用机器人),吊篮的是否有屏、到达、离开由光眼判断

六工位:
1#工位同5#辊道,第6工位同7#辊道
2#工位吸头将屏放下、破真空,吸头提起,工位上有四个卡棒由电磁阀汽缸控制向内移动定中心以校准屏位置,然后向外移动,吸头

下降,抽真空吸屏,吸头提起,工位动作完成。
3#工位,将屏放下、破真空,吸头不动(也可提起),工位上的仪表对屏的曲率等参数检测(由另外的系统完成),检测完成后,发

出完成信号、合格不合格信号、是否需要再检信号,收到完成后,吸头抽真空吸屏,提起,工位动作完成。
4#工位,与3#动作一致,用来检测屏的周边尺寸的。
5#工位,长期放置一个标准屏,用来校准仪表的,每测200个屏后,将在1#工位不吸屏,留出空位到5#,自动吸起标准屏,校准完成

后,标准屏放回原处。

主辊道1#有三个按钮--目测合格、目测不合格、目测不合格但要检验,机器人将屏放道1#辊道,操作人员根据目测情况按这三个按钮

中的一个
目测合格:进六工位,如果检测合格,上吊篮;不合格,进废品辊道;需要再检,进再检辊道。
目测不合格:不进六工位,直接进入废品辊道(注意与6#工位,也就是7#辊道千万不能冲突,程序设计一定要考虑清楚)
目测不合格但要检验:进六工位,无论检测结果,进废品辊道。

每个辊道上都配置了一个光眼,六工位每个吸头有上、下行程开关,每个工位每次旋转60度(有角行程开关),每个工位也由光眼,

抽、破真空由电磁阀控制,但没有真空开关,所以判断有没有吸到屏是开环控制。

绝对不能屏与屏相碰撞;六工位旋转必须是在每个吸头都提起(动作全部完成)才能旋转,否则会打坏测量仪表的;上吊篮的屏绝对

不能出现不合格的屏;也不能将合格的屏送入废品辊道或者再检辊道;等等其他还有急停安全保护。
其他要求,主辊道用2个变频器一拖前5辊道,一拖后10辊道,在触摸屏上可以调速;触摸屏可以选择产品类型配方(改延时时间)

难点:
    1、程序设计思路,如何跟踪分拣呢?
    2、屏本身是玻璃材料,有时候光眼会穿透,屏经过光眼时不是一条高(低)电平的直线,而有可能是一条多个脉冲线,延时滤

波怎样设计才好呢?
    3、既然没有真空开关,在程序设计上如何准确判断屏被真正吸到呢,如果没有吸到,如何动作呢?
    4、每200个屏校准程序设计。
    5、另两条线中间还有跨接辊道,在其中一条故障、繁忙、检修等情况下,可以相互分拣。

当时记得在现场呆了两个月,前期准备工作长,调试才半个月,最长是连续工作26小时,被韩国主管指着骂,最后通牒的时间到达前

,总算把基本功能实现,后期完善断续花了十来天。运行了已经两年,效果非常好。

网友D(2007-10-07):
我是一个没有电工证的人,因为从事自动化多年,我觉得不是太难

网友E:
这种考试试题用那个厂家PLC来做有规定吗?

网友F:
这个不太难,我考的话应该会过

楼主(2008-02-12):
 这个不太难,我考过了

网友G:
分配执行及信号I/O,确定检测方式,确定测量模块。根据工艺流程建立三到五个具体工艺流程子程序,建立故障报警子程序,建立手动干预子程序。建立主循环程序。现场调试完善,最主要的是现场调试,再完美的程序到现场也会有不妥当的地方。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H:
可以试试

网友I:
对啦,用SFC做太简单啦
维护起来也容易

QQ386191731
介绍一个PLC视频学习网站
HTTP://WWW.ZYPLC.COM
大家有时间可以进去看一下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J:
看了这么多朋友写的有的还真点意思,我做这行也不是很短了,以我了解,PLC设计用起来比SFC,单片IC,比较起来,稳定多了]
但价格上来证明,高了很多,复杂了很多,以那位小李的程序来讲,程序设计还是很简易的,难只是在硬件调节上,可能设计上有些题倒至到程上的错误,但不管什么讲,程度是可以设计的

网友K:
正在学习中,有资料吗?     xiujichuang@126.com

网友L:
虽然不是很难,但要知道考哪种PLC,用的什么梯形图编程环境。

网友M:
用Sept7和Ormon两种试一下.

网友N(2009-03-09):
这 个 还 是 比 较 容 易 的

网友O(2010-06-02):
好啊,流程很清楚,没有难度的,当然了,我们工作中接触到的也大多为此类的控制啊,所以很典型!

网友P(2010-07-05):
还有题吗,我今年考高级工,急需这样的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