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技师P L C

楼主(2006-08-14):
  三工位钻床的plc控制系统
按下启动按钮后,钻床的三个工位同时工作。一个工位将工件送到圆形工作台上,然后送料液压缸返回;另一个工位将工件加紧并钻孔,然后钻头向上返回初始位置,并放开工件;第三个工位用深度计测量加工的孔是否合格。如果合格则测量头上升,并自动卸下好的工件,然后卸料缸返回。如果不合格测量头返回后由人工取走次品,然后用按钮发出人工卸料完成的重新启动信号。当三个工位的操作都完成后,工作台顺时针旋转120度,最后系统返回初始步。

要求:2小时内完成,流程图,梯形图,语句表,并输入编程器!
欢迎个位高手积极讨论,另有技师考试资料,回贴可送!

网友A:
我很感兴趣

网友B:
您觉得真正的高手或者说有事做的人回去考虑这个问题?
单是PLC程序实现这个功能还用的着2小时?
可是真是要实际应用,没有其他设备的考虑,您这个 题目能做的好吗?
用来做毕业设计到差不多。

网友(2008-10-09):
这个是不是太容易点啦

如果说实际应用中的话好象附加附件会很多

网友C:
使用步进指令编程,很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觉得真正的高手或者说有事做的人回去考虑这个问题?
单是PLC程序实现这个功能还用的着2小时?
可是真是要实际应用,没有其他设备的考虑,您这个 题目能做的好吗?
用来做毕业设计到差不多。

网友:
考试用的应该是三菱的PLC

考试时只要完成梯形图就可以了,其他的在电脑上转换就可以了

这道题没有用到变频器、触摸屏还算挺简单的。我手上没有编程软件,所以我现在也没法上传梯形图。如果你自己设计又不熟的话,可以先把流程图画好,再用步进指令去完成的。

网友E:
同意四楼观点

网友F:
梯形图,语句表是否可选一种,两种语言编程没必要。

网友G(2009-02-22):
技师也太简单了点吧!!!!!!这个好像中级都有了

网友H:
太简单了,考试这些纯粹为了应付,考了也没有用,上海这边不承认外在技师的

网友H:
上海这边不承认外地技师的

网友I:
真正的工程师是不需要谁来承认的.育雏的承认.

网友J:
刚好我要考技师,能否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K:
光考虑实现动作的话,最多半个小时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