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与电机之间是否有必要用屏蔽电缆?

楼主(2005-04-11):
变频器输出与电机之间是否有必要用屏蔽电缆?特别是大容量的。

网友A:
有条件最好使用,或者用绞线方式来减弱电磁干扰

楼主:
样本里一般变频电缆是指用在电源与变频器之间。是否可用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

网友B:
有条件最好用,如果对其他设备没有干扰等影响可以不用。

网友C:
视情况而定 只有变频器和电机不加可以,影响不大。 有其他设备就要加,否则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