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05-07-10):
我是刚刚接触这些东西的,现在有一个三肯的变频器是HP系列的,风扇坏掉,我把风扇拆掉后是显示OH风扇报警,我想把风扇的功能给关掉,现在也没有使用说明书,望那位知道的能帮帮我 谢谢~~~~~~~~~~~~~~~

网友A:
说明书可以到三肯公司网站或我公司网站上下载www.iwingst.com,目前情况是买一个三线风扇或换个普通风扇,将风扇插脚的检测脚短接屏蔽

网友B: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用一个别10K的电阻,把黄线和黑线连到一起就行了.

网友D:
我有风扇哦,,,13008964596

网友E:
不用跪求吧

网友F:
不可以把风扇停掉吧!那样是不是会过热啊?

网友G:
按展翅变频器维修中心说的做吧,三线风扇可以普通风扇代替的,将风扇检测脚(黄线)和负(黑线)短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