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2 vs.E07

楼主(2005-09-26):
向各位日立的高手请教. 为什么在同样的使用条件:都是电机拖动大惯性负载,都是在减速运行时,电动机同样处在发电状态,且减速时间又设定得很短,在这种情况下日立变频器为什么不会跳减速过流(E02),却只跳减速过压(E07)? 日立变频器判别二者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A:
按照理论上来说,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电压较大,应该是出现减速过电压。至于您说的减速过电流,我认为是过电压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