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F0002故障维修经过

楼主(2010-11-18):
关于电压检测与实际直流母线电压不符的问题,‘F0002’或‘F0003’。

这台机器我反复拆、修了3、4次,表现出的故障现象是:‘上电时,电压检测就偏高,有时达到1000V多,不稳定,开始怀疑管子有问题,将管子拆下测量是好的,于是又将其焊上。再次上电,哦!好了。

经过一天的通电、运行,唉!又不行了。直流电压不断上升,直到报’F0002‘。于是又重新拆开,经过仔细观察没有发现有虚接的地方?于是怀疑’LM358‘可能有问题。拆下测量,也’OK‘!又重新焊上,送电。哦!又好了。我想,可能是某些管脚有虚接吧?

经过几天断断续续的通电,运行。终于有一天,问题有出现了。随着机器通电时间的延长,温度升高,’r0026‘检测出的电压还在不断升高,终于升到’650V‘以上,’F0002‘又出现了。唉!又要拆了。心里不免有些许’郁闷‘,庆幸的是没有给客户发走,如果发过去过两天又返回来,那才更’郁闷‘呢!

拆开机器,用放大镜仔细观擦,还是没有看出哪里又虚焊的地方呀!根据经验: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贴片电阻‘了。首先将两个’39K‘的贴片电阻焊下,太小了,比’芝麻粒‘还小!有万用表测量阻值,阻值也是对的呀!这时’实践经验‘的优势就发挥了一点小小的作用了。我用电烙铁将电阻两端’上锡‘,哈哈!终于给我逮住了!电阻的一端’上锡‘不能成型,没得说,将它换掉!’OK‘,再次通电、运行,哈哈!又好了!

谨慎起见!几天来,我不断地通电、运行、震动、观察。’r0026‘的电压很稳定,没有再随着温度上升而变化的现象。终于可以给客户发走了!

先将图片贴上,供有兴趣的朋友共享!电气维修’软‘毛病是最头疼的,小问题耽误’大‘时间!看似大毛病,比如’不亮‘、比如’r0026=0‘等等,反而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就能’搞定‘!

网友A:
高手,顶起,西门子真难搞

网友B:
高手,真是专业

网友C:
这样的好帖必须顶

网友D:
有图有真像,此帖为经验帖,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E:
41912604工控技术交流群

网友F:
维修人员需要这样的帖子,感谢楼主!

网友G(2011-03-26):
说的不错,顶起来

网友H:
广东  西门子,ABB,楼宇暖通,自控产品,现货供应,价格优势。QQ联系:1907077986

网友I(2012-06-19):
我这边有一台MM430  7.5KW的有时检测不到电压,R0026=0,测检测回路运放过来的电压是正常的。这机器故障点太多了,拆拆装装很费时间的。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J(2012-07-21):
讲解清楚,上图清晰,这才是案例!

网友C(2012-09-22):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我前几天也遇到一台东元的变频器,无规律不定时跳直流电压低故障,最后查出是一个贴片8252的电阻阻值不稳定造成的。 这种软故障查起来有时候很费心撒!

网友K:
有图片很好理解,谢谢分享!请问是什么型号

网友L(2012-11-10):
楼主  多发这样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M:
我有台英威腾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N(2013-03-17):
学习了,下次碰到要仔细点了

网友O:
楼主经验分享,顶起来!

网友O:
楼主经验分享,支持,顶起来!

网友P:
这才是经验,学习了

网友Q:
真是高手,原理部分很清楚啊

网友R(2013-04-30):
顶,厉害高手

谢谢LZ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

网友S(2014-02-15):
此贴有价值,值的学习,感谢高手

网友T(2014-04-14):
我用电烙铁将电阻两端’上锡‘,哈哈!终于给我逮住了!电阻的一端’上锡‘不能成型,

-------------------------------------------

是什么意思 ,。

网友U(2014-10-20):
电阻的一端上锡不能成型时什么意思!!     上次碰到过个西门子也是F0002   没修好...

网友V:
不仅职业,更加专业,向你致敬

网友W(2015-01-01):
很好!谢谢与大家共勉!

网友X:
楼主精神可嘉,值得我学习

网友Y:
没修过变频器的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Z:
   没必要把这些连接线焊掉吧,我修的时候从没这样弄,链接线很娇嫩的 折几次就断了,西门子设计的缺陷,有时候这个故障就跟这些连接线有关。

网友AA:
楼主很细心啊谢谢楼主来分享啊

网友AB:
电气软故障还表现时断时续,还有干扰等

网友AB:
时断时续的故障与连接线有关。

网友AC:
引用 网友A:
高手,顶起,西门子真难搞

网友AD:
楼主牛人,很佩服修变频器的

网友AE:
高手顶起以后多发一些类似的例子。

网友AF:
顶起来.楼主牛人,很佩服修变频器的

网友AG(2015-02-13):
这样的好帖必须顶,学习了

网友AH:
很好,最麻烦的就是这些时有时无的问题了!不容易重现,且一般会先怀疑是IC或晶体管问题;很少直接去质疑电阻的。作为经验保存着~

网友AI(2015-04-03):
时间换来的经验,值得参考!

网友AJ(2016-05-06):
楼主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啊

网友AK(2017-04-29):
引用 网友E:
41912604工控技术交流群

  您好 我加了一遍  加不进去

网友AL:
看来懂得电子方面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AM(2018-07-18):
牛逼的 很学习中

网友AM:
学习中   牛逼博主

网友AN(2019-03-20):
高手,有图有真像,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