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速发电机的选用

楼主(2005-06-02):
交流三相异步电动机可以用直流测速发电机测速吗? 交流测速发电机行吗?他们输出的信号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测速发电机的类型与被测电机是直流还是交流没关系,交流测速发电输出的信号是交流电,经整流后变成直流;直流测速发电机输出的是直流电,但结构复杂。现在一般用光电编码器测速,测速发电机将被淘汰。现只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B:
测速发电机与被测电机无关,主要是测速电机的输出电压不同,选用时只要电压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