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维修注意事项

楼主(2008-09-16):
空调维修
1、      看是否有电?通过拔插插头看导风板是否动作?
2、       空调外机是否动作?包括四通阀、风机、压缩机。空调开机3分钟之内,外机应该动作。
3、        空调内机是否动作?包括内风机、导风板、指示灯。
4、 外风机动作,压缩机不动,一般是压缩机电容出了故障,也可能是过载(过流、过热)保护。
5、 压缩机动作,风机不动作,一般是电脑板子出了故障,也就是固态继电器出了故障,通常是虚焊。
6、空调外机的压缩机一起动甚至还未动作内机风机就停了,而且故障灯(也就是电源指示灯)闪。一般是外机板出了故障。外机压缩 机       起   动一会儿就停掉,一般是内机风机的电机出了故障,或是内机板风机电路出了故障,内机风机不运行使得内机散热板的温度散不出去,引起压缩机过热保护(一般时间在5秒到10秒左右)。
7、 开机内机指示灯正常风机3分钟内不动作,一般是外机压缩机没有动作,应检查外机。
8、  夏天制冷量不足,冬天制热量不足,一般是制冷剂不足或过量,不足时电流偏低,过量时电流则偏高。
9、  测量外机的高低压及电流,夏天一般低压是0.4MPa,电流一般为6.2A左右;冬天一般高压为2 MPa,电流一般为6.6A左右。
10、 加液时应该注意,四通阀断电才可以加,应从低压管加液。加液时一定要排出加液管内的空气,以免造成冰堵。冰堵时压力超高,电流超大,会引起压缩机频繁停机。
11、  制热制冷效果不好的空调,首先应该检查内机的空气过滤网是否干净以及外机的风机是否运行。
12、   遥控接收不好,应先检查确认遥控器是否好坏,再检查内机板的好坏,遥控器没有问题,一般来说,是内机板上的接收系统出了故障,通常是灰尘短路。只要清除接收管附近的灰尘应该可以修复。
13、  5匹空调应该注意是电源用的是3火1零,有一个反相位的保护,要保证其3相都有电以及相位正确,应该能正常工作,5匹空调的低压、高压测量接口是单独的,这个跟1.5匹的空调不一样,其它除电流以外基本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