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富士G11S变频器

楼主(2005-07-03):
最近应用富士变频器频率下降时容易出现电流过载,报警输出,正常复位后没有问题,求助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qq:19464127

网友A:
把减速时间加长,可以顶一时

网友B:
如用了制动电阻单元及制动电阻的话,可能这中间出了问题;如没用的话那加长减速时间就行了。

网友C:
加大制动电组功率,减小减速斜坡,试试看/

网友D:
把停的方式必自由停,把减速时间加长,再不行, 就要加制动了.

网友E:
可能是你的负载惯性比较大,而减速时间短。你可以加长减速时间或是加大制动电阻

网友F:
上面讲的多是没有用的,我碰到的太多了,是他模块里面的检测坏了,只有换模块!

网友E:
日立:你好 你没有看到东西就能那么肯定是模块检测电路坏了?大家都没有看到真正的东西,都是猜测。上面大家说的也都是工作中的经验怎么说就没用呢?你是不是太果断了?

网友E:
要是检测电路有问题,那为什么在启动的时候没有报过流呢?难道启动和停止用的检测是不同的电路?

网友F:
我公司修这个G11 15-22KW的到现在为止修的不下60台,有80%是这样的故障,不信走着瞧

网友G:
寒-冰: 你说的好,关键他"日立"除了骗人以外什么都不会,他能修吗,哈哈,其实我发现骗子的秘诀只有一个,问他一个工控白痴都会的问题,卖个破绽,看他知道不,论坛应该是工控人的"圣地",不给骗子有容身之地,骗子是多变的,一会儿卖模块,一会儿又成了从菱电出来知道底价的神秘人士,还是那句老化,瞧你那小样,换了马甲我就认不出你了,最后忠告一句,害人最终害自己.

网友H:
联光: 如果您知道,请抖出他的底细来,看看他是什么货色,我支持你,骗子历来说自己什么都卖,您想想什么都做不就是什么都不做么?北京话叫“拼逢”不方便的话,您就发个邮件给我!我核实清楚了,将他挂在网站上示众,通缉!

网友G:
还是让他悔过自新吧,可以确实一点,他原来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员,来我公司前只是一个厂里做过机修工,通过朋友介绍过来,把他领上工控路,但最终做出出卖公司\欺骗朋友的勾当,现在却在这里大言不惭工控经验,所谓"杭嘉湖地区日立代理商,大量库存"就是此人杰作,但有谁去过他的公司,皮包一个是也.

网友I:
应是启动时间过短,我有一次将E41设定时为0.1的时候,停机时就出现过流,将E41改为5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