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点基础的机械设备维修保养常识

楼主(2012-06-12):
一、             磨损与润滑基础知识

二、             维修保养基础知识

三、             轴承类

四、             减速机类

五、

楼主:
一、磨损与润滑基础知识

(一)磨损的种类

相互接触的物体表面在相对运动的过程中,表面层材料发生不断损失的现象称为磨损。

根据磨损延长时间的长短可分为自然磨损和事故磨损两类。

造成事故磨损原因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机器构造有缺陷,零件材料质量低劣,零件制造加工不良,零部件或机器装配及安装不正确,违反机器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润滑规程,修理不良或修理质量不高以及其它意外原因等。而在一般情况下,当自然磨损到限后没有及时修理,则是发生事故磨损的主要原因。

(二)润滑

1、润滑剂的作用

1)冷却散热作用。防止由于摩擦生热使零件温度上升,导致粘着磨损和腐蚀磨损加剧,甚至烧坏橡胶密封圈或轴瓦等事故。

2)密封保护作用。润滑油脂能有效隔离潮湿空气中的水分、氧和有害介质侵蚀,也可防止内部介质的泄漏,润滑脂还能防止水湿、灰尘、杂质侵入摩擦副。

3)洗涤污垢作用。摩擦副运动时会产生磨粒,以及外界杂质、尘砂等都会加剧摩擦面的磨损,强制液体循环润滑可将其磨粒带走,减少或避免磨损。

4)减少摩擦和磨损。由于润滑膜可减少两运动件间的摩擦因子,所以会减少零件的磨损消耗,同时还能起到阻尼作用和吸振作用,从而延长设备寿命,减少功耗,改善设备的运转特性。

楼主:
g.若无合适牌号的润滑油时,可选用相近牌号的润滑油代用或掺合使用,代用时只能选略大于规定粘度的润滑油,掺合时则尽量不选用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厂牌和有添加剂的油掺合。

2)润滑脂

润滑脂又称为干油,是一种半固体状的润滑剂,它是由矿物油等润滑液体与稠化剂混合而成的一种具有胶体结构的塑性润滑剂。

润滑脂的选择原则:

a.高速轻负荷条件下选针入度大的润滑脂;冲击、振动、间歇工作条件下选用针入度小的润滑脂。

b.冬季或低温条件下,应选用低凝固点和低粘度油调制的润滑脂;夏季或高温条件下应选滴点高的润滑脂。

c.配合间隙大且表面粗糙时选用针入度小的润滑脂,反之选用针入度大的润滑脂。

楼主:
二、维修保养基础知识

()  机械零件的失效和机械故障

机械失去工作能力称为故障,机器零件丧失规定的工作能力称为失效。机械的故障和零件的失效是分不开的。由于零件正常磨损或物理化学变化引起的零件变形、断裂、蚀损等使零件失效而引起的故障,此类故障也叫做自然故障。

1、零件的磨损

磨损是零件失效的最主要和普遍的形式。

2、零件的变形

机器在工作过程中,由于受力的作用,使零件的尺寸和形状发生改变的现象叫变形。金属的变形包括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

3、零件的断裂

零件在外力载荷作用下,首先发生弹性形变,当载荷所引起的应力超出弹性极限而继续增加时,材料可能产生塑性形变,最后应力超过强度极限时发生断裂。

楼主:
2、既恢复配合性质又恢复零件形状和尺寸的修理方法

1)焊接修复法

金属焊接是借原子间的扩散和连接作用使分离的金属焊件牢固地结合成整体的,根据焊接设备不同,焊接有气焊和电焊等,许多断裂和磨损零件多半是采用补焊和堆焊方法修复的,有些零件在焊后再经过车、磨削加工,以达到恢复原几何形状和尺寸。

2)补铸法

滑动轴承的巴氏合金磨损到限后,将残余合金熔渠去,重新浇铸上新的巴氏合金的工艺过程叫做补铸法。用此法可以完全恢复旧滑动轴承的性能标准。

3)电镀(电刷镀、电涂镀)法

电镀是利用直流电通过电解液时发生电化学反应,实现金属在镀件表面上沉积的过程。

4)喷涂和喷焊

喷涂是把熔化的材料微粒用高速气流喷敷在已经准备好的粗糙零件的表面上,形成一层比较牢固的机械结合层。

喷焊工艺是在喷涂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将喷涂层再行重熔处理,而在零件表面获得一层类似堆焊性能的涂层。

5)粘接与粘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