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N55G9S送电即报OH2是啥原因?

楼主(2012-02-29):
FRN55G9S送电即报OH2是啥原因?

网友A:
富士变频器接触的少,OH2应该是外部报警 当控制电路端子连接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外部热继电器等外部设备的常闭接点时,将按照这些接点的信号动作。外部报警定义端子没有短接片或使用中该短路片虚接时,就报故障。还有,主板上检测温度的电热计插头CN18 松动也会造成OH2报警,并且不能复位,建议你检查下以上两处,检查完成重新上电复位。

网友B(2012-07-05):
风扇坏了,或主板问题

网友C:
三线风扇坏了